PCB中6脚自锁开关怎么画,求解答!

楼主:
在画PCB板的过程中遇到6脚自锁开关,原理图如图,不知道该怎么接线,如果是实物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搞定了,但是画图时该怎么办?

网友A(2017-04-15):
2和3脚分别接正负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和3脚分别接正负极就好了

但是在焊接的时候开关还有方向之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焊接的时候开关还有方向之分啊

没有的,至少我买的六脚带自锁没有

网友A:
有没有方向之分,你用万用表打一下2和3,5和6,看看效果一不一样就好了

网友A:
你用万用表分别打一下23,56脚,看看效果一不一样就知道有没有方向之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分别打一下23,56脚,看看效果一不一样就知道有没有方向之分了

知道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