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目前在制作智能循迹小车,在程序方面遇到了困难,哪位大神能够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7-04-15):
大家好,我目前在制作智能循迹小车,在程序方面遇到了困难,主要是不会用pwm来调速,哪位大神能够指教一下,如果有源代码参考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1、为什么PWM能调速呢?它与电机的什么参数有关?
2、单片机手册中,相关PWM的寄存器、内存有哪些?其中的各位是如何定义的?
弄清楚以上两问,再加回头看看问题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