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蓝牙来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通信

楼主(2017-04-15):
就是单片机发送数据到蓝牙,蓝牙传给电脑,电脑接收数据,同时电脑也可以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实现通信,我是刚开始做这个小项目,没有头绪,想请教如何来实现啊,需要用到上位机,单片机是51的,具体步骤是什么样的

网友A:
1、蓝牙传给单片机,单片机再传给电脑
2. 上位机就用参考调试助手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蓝牙和串口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蓝牙传给单片机,单片机再传给电脑
2. 上位机就用参考调试助手

请问你有代码吗  这个步骤我懂 但是下位机的程序不知道如何弄

网友B:
用串口中断 外接一个蓝牙模块 用电脑连接蓝牙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代码吗  这个步骤我懂 但是下位机的程序不知道如何弄

说实话,没有调过蓝牙模块,串口通信倒是不难,坛子里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有调过蓝牙模块,串口通信倒是不难,坛子里找吧

好的我先找找调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中断 外接一个蓝牙模块 用电脑连接蓝牙信号就可以了

电脑怎么连接那个蓝牙信号啊 是需要用到上位机吗

网友C(2020-11-12):
您好,请教一下,您那个用蓝牙来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通信的项目完成了么

网友D:
找两个简单点的蓝牙模块,一个使用单片机发送AT命令给蓝牙模块配置相关参数进行通信,另一个接USB转串口模块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和数据接收和发送。这样是比较简单点的通信,如果想要好一点就需要做一个上位机。用C#写上位机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