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怎么学习

楼主(2017-04-15):
定时器使用呵呵

网友A:
在网上搜索相关教程,proteus也可以仿真

网友B:
推荐这个网站,基础教学,wiki点jikexueyuan点com/project/mcu-tutorial-one/led-running-light-program.html

网友C:
网上一大堆!!!

网友D:
可以上网搜索郭天祥的单片机学习或许的云龙单片机学习,里面有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搜索郭天祥单片机学习和云龙单片机学习,不过要下载,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E:
郭天祥单片机视屏教程挺好的,看完自己写写程序走走过程,先会写程序,然后在理解原理就好多了

网友F:
先去把它的时序、原理弄懂哦 不然会很难学的

网友G:
在编辑程序前将相关定时器写入。

网友H:
郭天祥单片机学习资料有很多

网友I:
定时器中断……

网友J:
找本教材

网友K:
这个问题好复杂

网友L:
开发板都有相应例程,关键要动手调试。

网友M:
学定时器还是一点点来的好,最近在折腾k60的定时器中断,挺麻烦的要耐心

网友N:
找一本51的手册学习吧

网友O:
51的定时器并不复杂,用C编程的话,先了解各个中断开关的含义,再了解定时器的溢出机制,基本上就可以学好51的定时器了

网友P:
建议还是先去网上下载视频资料,然后查51的数据手册全面的学习并做一些实验

网友Q:
熟悉四种工作模式,多练练就可以

网友R:
下载论坛了id实例看下代码,然后看看书,对比一下哪些不懂。

网友S:
51hei首页就有单片机基础教程

网友T:
百度上有很多

网友U:
网上很多单片机的教学,建议购买书籍学习最好,有附赠教学视频

网友U:
建议购买51单片机的学习书籍,有附赠教学视频

网友V:
首先你要懂得原理,再就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了

网友W:
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X:
推荐这个网站,基础教学,wiki点jikexueyuan点com/project/mcu-tutorial-one/led-running-light-program.htm

网友Y:
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去谷歌也可以

网友Z:
自己算一下初值,网上有教,有定时器1和0。假如你是用定时器0,设置好初值THO TLO,因为TH0.TH1加起来总共16位,从你设置的初值开始算,到2的16次方就溢出

网友Z:
初值到溢出那段时间就是你要定时的时间,超出那个范围就来个循环。我刚学没多久不正确麻烦指出

网友AA:
编程之类的东西最好网上找视频教学,自己看书的话效率较慢

网友AB: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视屏和书

网友AC:
反正先把protues下来再查阅有关资料
然后对照原理图先仿真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AD:
视频教程多看几遍,再跟着编程,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AE:
如果是使用STC 51单片机的话...他们ISP软件,里闲就可以很方便的设置 ....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看器件说明,然后Keil C里,仿真一下,软件或硬件仿真都无所谓.

网友AF:
网上找点视频, 还有貌似很多设计实例看看

网友AG:
搜素相关教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