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 让步进电机转动然后停下来的程序

楼主(2017-04-15):
按下按键   步进电机正转   转一段实现后停下来 再按一下按键 步进电机反转  转一段时间停下来   不断循环这个过程

网友A:
if(k1==1)
{
    delay(10);
    if(k1==1)
    {
        //给步进电机4000个脉冲(正序),假设4拍驱动,步进角1.8°,那么电机旋转20圈
    }
}
if(k2==1)
{
    delay(10);
    if(k2==1)
    {
        //给步进电机4000个脉冲(反序),假设4拍驱动,步进角1.8°,那么电机反向旋转20圈
    }
}

网友B: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四相步进电机激励方式和驱动电路
激励方式
驱动电路ULN2003简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1==1)
{
    delay(10);

中间要有停的   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⒈ 四相步进电机激励方式和驱动电路
⑴ 激励方式    …

中间需要有停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中间有停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要有停的   时候

一键可代二键,只需稍加修改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要有停的   时候

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啊!你要怎么停和转都可以!开出停、转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你要怎么停和转都可以!开出停、转时间要求。

按下一个键  正转4圈  然后停止   等待第二次按键按下    再次按下按键  反转4圈  停止   然后一直循环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你要怎么停和转都可以!开出停、转时间要求。

如果 能给出  解释的程序   奖励50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键可代二键,只需稍加修改程序

怎样改动   求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改动   求详解

已改好。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正转4圈

网友B:
正转4圈+反转4圈的hex文件上传错了,更正。
正转4圈

网友C(2017-12-19):
代码又没有,给我一个

网友D: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 = P1^0;
sbit MOTOB = P1^1;
sbit MOTOC = P1^2;
sbit MOTOD = P1^3;

#define SPEED 50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

        }
}

网友E(2018-03-19):
引用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请问这个开发板上的输入端IN1 IN2 IN3 IN4 和电动机联的驱动器上标的DIR- DIR+ PUL- PUL+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已改好。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有没有代码啊

网友G(2021-01-07):
版主改的非常棒。我需要按一下开关转一圈然后随机停留10到20秒再转一圈,一直重复,不知要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