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发40KHz脉冲

楼主(2017-04-15):
51单片机怎么发40KHz脉冲?

网友A:
猜 你想搞红外发射吧?
这个很简单的啦
用定时器做定时
叫某一引脚在1和9之间变化
然后驱动红外发射管就可以了

楼主(2017-05-19):
引用 网友A:
猜 你想搞红外发射吧?
这个很简单的啦
用定时器做定时

能在仔细一点吗?

网友B:
软件:PWM;硬件:搭建一个红外电路;
PWM控制红外电路的开关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