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直流电机仿真 带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
基于proteus的直流电机仿真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pen = P2^0;              //启动电机按键
        sbit close = P2^1;                 //关闭电机按键
        sbit swap = P2^2;               //正反转按键
        sbit sub_speed = P2^3;                //减速按键
        sbit add_speed = P2^4;                //加速按键

        sbit PWM1 = P3^0;
        sbit PWM2 = P3^1;
    /*液晶显示*/
    sbit E=P3^7;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test = P3^4;

        int time = 0;
        int high = 20;
        int period = 30;
        int change = 0;
        int flag = 0;
        int num_medium = 0;
        int num_display = 0;
        int count_speed = 0;
        uchar wword[]={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延时t毫秒*/
     void delay(uchar t)
     {
           uint i;
           while(t)
             {
                    /*对于11.0592MHz时钟,延时1ms*/
                        for(i=0;i<125;i++);
                        t--;
                 }
         }

   //写命令函数LCD
          void wc51r(uchar j)
           {
              //fbusy();
                  RS=0;
                  RW=0;
          P1=j;
                  E=1;
                  E=0;
                 delay(3);
           }

           //写数据函数LCD
           void wc51ddr(uchar j)
            {

                  RS=1;
                  RW=0;
          P1=j;
                  E=1;
                  E=0;
                  delay(2);
                }

           //初始化函数LCD
            void init()
                 {
                   wc51r(0x01);  //清屏
               wc51r(0x38);  //使用8位数据,显示两行,使用5*7的字型
               wc51r(0x0c);  //显示器件,光标开,字符不闪烁
               wc51r(0x06);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一格
                 }

      /***********T0中断服务程序************PWM波的生成**********/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ime++;
                        TH0 = 0xec;
                        TL0 = 0x78;           //60536

                         if(change == 0)                  //正转
                                  {
                                                 PWM2 = 1;
                                         if(time == high)           //high初始值20
                                               PWM1=0;
                                          else if(time == period)           // period初始值30
                                             {
                                            PWM1 = 1;
                                                    time = 0;
                                          }

                                   }

                         else                                  //反转
                                {     PWM1 = 1;
                                    if(time == high)
                                        PWM2=0;
                                    else if(time == period)
                                      {
                                    PWM2 = 1;
                                            time = 0;
                                  }
                    }

                }
                /*************************************************************/

       /****T1中断服务程序********单位时间(S)方波的个数*************/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count_speed++;                   //count_speed初始为0
                          if(count_speed == 20)
                             {   count_speed = 0;
                                     num_display = num_medium;
                                         num_medium = 0;
                                 }

                 }
           /*************************************************************/

      /************************速度显示的数据处理********************/
                void datamade()
                    {  uint data MM,NN;

                            wc51r(0xc2);
                wc51ddr('S');
                        wc51ddr('p');
                        wc51ddr('e');
                        wc51ddr('e');
                        wc51ddr('d');
                wc51ddr(0x3a);
                   NN = num_display%100;
                           MM = num_display/100;
                           wc51ddr(wword[MM]);

                           MM = NN/10;
                   NN = NN%10;
                           wc51ddr(wword[MM]);
                           wc51ddr(wword[NN]);

                        }
        /*****************************************************************/

    /**********通过按键实现对电机开关、调速、转向的控制***************/
                 void motor_control()
                 {
                            if(open == 1)
                                       EA = 1;

                                   if(close == 1)
                                            EA = 0;

                                   if(swap == 1)
                                            {
                                                   change = ~change;
                                                   while(swap != 0)
                                                   {}

                                                 }

                                    if(sub_speed == 1)
                                            {
                                                  high++;
                                                  if(high == 30)
                                                      EA=0;
                                           while(sub_speed != 0)
                                                   {}
                                         }

                                         if(add_speed == 1)
                                            {
                                                  high--;
                                                  if(high == 5)
                                                      high = 5;
                                           while(add_speed != 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2 = 0x00;

                         ET0 = 1;
                         ET1 = 1;
                         TMOD = 0x11;

                         TH0 = 0xec;
                         TL0 = 0x78;

                         TH1 = 0x3c;
                         TL1 = 0xb0;         //15536
                         TR0 = 1;
                         TR1 = 1;

                 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程序

                         while(1)
                         {

                        wc51r(0x84);
                        wc51ddr('H');
                        wc51ddr('e');
                        wc51ddr('l');
                        wc51ddr('l');
                        wc51ddr('o');

                                if(test == 0)
                      num_medium++;
                                datamade();
                                motor_control();

下载:

网友A(2018-12-19):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急用

网友B(2019-03-25):
收获良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