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基于51单片机的多个DS18B20的温度显示

楼主(2017-04-16):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根据不同的开关控制显示每一个传感器的温度值。。
求温度传感器的ROM定义以及读写程序!!!
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好多这种资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sbit RS = P2^6;     //¶Ë¿ú¶¨òå sbit RW = P2^5; sbit E ...

贴程序的时候最好在编辑器中插入<>代码

网友D:
单片机的IO够用的话,每个18B20用一个IO口,分别调用读写程序。

网友E:
从论坛找

网友F:
多点测温需事先获取18b20的64位ROM编码

网友B:
论坛好多这样的程序。

网友G:
用串口发送数据,然后读取。

网友H:
论坛里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多点测温需事先获取18b20的64位ROM编码

这个方法是:当IO有限时,在同一个IO上同时接数个18b20时,为了再多个18b20中选择指定的操作对象。

其实我们一般IO不至于这么窘迫,每一个18b20接一个IO是没问题的。这样比同一根总线接多个18b20相比,操作简便,反应快。不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