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数码管计数器问题

楼主:
实验要求从0到9999循环计数。仿真时四个数同时计数(同为1,同为2......)而且有些数字显示不全。请帮忙看一下存在的问题。数码管是共阳极接法。

网友A(2017-04-16):
别的先不说,先说你的仿真图不对:P0口的电阻不是穿在那的,应该是上拉电阻(电源到端口间)吧?

网友B:
P0口的电阻应该是上拉电阻,不是限流电阻。

网友C:
关于P0口的用法。沙发、板凳说法不对,楼主是对的。
输出0亮1不亮。
楼主的问题,通常是扫描原理未清晰。
建议每5ms扫描一位(四个阳极三极管先送全1关显示所有显示,再送某一位的显示数据,再开此位的显示,给此位的阳极三极管送0)。下个5ms再重换一位,楼主试试看。

网友D:
别太相信软件仿真。有些元器件在现实电路板上是能正常显示的,但在软件仿真里却让人一头雾水
这时候为了仿真能正常运行,需要变通使用其他相似功能的元器件来代替
在 P0 口上并非必需要接上拉电阻,这要看使用的数码管类型来决定

网友E: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楼主的模电学的一塌糊涂。原因在于4.7k的电阻太高了,导致三极管一直不导通。改为100后可以实现计数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