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按键控制舵机转动角度程序

楼主(2017-04-16):
#include<reg52.h>
sbit pwm=P3^0;//PWM信号输出口
sbit up=P3^7;//角度增加按键检测I/O口
sbit down=P3^6;//角度减少按键检测I/O口
sbit we=P2^7;
sbit du=P2^6;
unsigned char angle;//角度标识
unsigned char count;//0.5ms次数标识,可修改
unsigned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Time0_Init()//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IE=0x82;
TH0=0xfe;
TL0=0x33;//11.0592MHz晶振,0.5ms
TR0=1;//定时器开始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count<angle)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count+1);//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40;//次数始终保持为40即保持周期为20ms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if(up==0)//角度增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按下延时,消抖
                if(up==0)//确实按下
                {
                        angle++;//角度标识加1
                        count=0;//按键按下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angle==6)
                                angle=5;//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while(up==0);//等待按键放开?
                }
        }
        if(down==0)//角度减小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if(down==0)
                {
                        angle--;//角度标识减1
                        count=0;
                        if(angle==0)
                                angle=1;//已经是0度,则保持
                                while(down==0);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bai,shi,ge;
        switch(angle)
        {
                case 1:bai=0;shi=0;ge=0;break;
                case 2:bai=0;shi=4;ge=5;break;
                case 3:bai=0;shi=9;ge=0;break;
                case 4:bai=1;shi=3;ge=5;break;
                case 5:bai=1;shi=8;ge=0;break;
        }
        du=0;
        P0=leddata[bai];
        du=1;
        du=0;
        we=0;
        P0=0xfe;
        we=1;
        we=0;
        delay(5);
        P0=leddata[shi];
        du=1;
        du=0;
        P0=0xfd;
        we=1;
        we=0;
        delay(5);
        P0=leddata[ge];
        du=1;
        du=0;
        P0=0xfb;
        we=1;
        we=0;
        delay(5);
}

void main()
{
        angle=1;
        count=0;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display();
        }
}

网友A(2017-09-05):
楼主,我先问你的这个程序能用吗,有电路图吗

网友A:
楼主,我先问你,你的这个程序能用吗,有电路图吗

网友B:
不管看得懂不,都必须顶下。。。

网友C(2018-05-11):
兄弟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D:
楼主,你这有电路图吗?可以仿真吗?

网友E(2019-01-15):
这个是郭天祥的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