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4个8*8LED组成16*16的LED矩阵,仿真没有结果 急急急

楼主(2017-04-16):
急急急,,!51单片机控制的4个8*8LED组成16*16的LED矩阵,仿真没有结果
                                             急急急,,, 求大神们指导,,看看程序哪里不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h=P3^0;
sbit ds=P3^1;
sbit st=P3^2;
extern uchar pp1=0x08;
uchar code  TAB[]={
     0x00, 0xc0, 0x0c, 0xc0, 0x0d, 0xbc, 0x19, 0xec, 0x3b, 0x78, 0x7e, 0x60, 0x1b, 0x78, 0x1b, 0x6c,
     0x18, 0xe0, 0x00, 0x0c, 0x0d, 0x86, 0x3c, 0xf0, 0x76, 0x18, 0x03, 0xfc, 0x00, 0x00, 0x00, 0x00};

void delay();
void ls138(void);
void hc595(uchar da);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16;i++)
    {
     hc595(TAB[2*i+1]);
    hc595(TAB[2*i]);
    ls138();
   }
  }
}
void ls138()
{
P1=pp1;
delay();
pp1++;
}
void hc595(uchar da)
{
  int n;
st=0;
for(n=0;n<8;n++)
{
    da=da<<1;
   ds=CY;
   sh=0;
   delay();
   sh=1;
   delay();
}
st=1;
}
void delay()
{
  int n;
for(n=0;n<100;n++)
{
  _nop_();
}
}

楼主:
仿真时,点亮的LED灯不停往下移动,,,,,求指导改正,谢谢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不用劳烦各位了,自己终于搞出来了!!proteus仿真时74HC595有时候报警告,无输出!!采用138,595,增加138和595可继续扩展,分享给各位!!C:\Users\HYW\Documents\360截图\360截图20170418194201011.jpg

16dotmatrix(4个8).zip

网友B(2018-07-03):
你好,请问那个接线图还在么,怎么查看不了

网友C(2019-03-06):
引用 楼主:
不用劳烦各位了,自己终于搞出来了!!proteus仿真时74HC595有时候报警告,无输出!!采用138,595,增加13 ...

你有这个的程序吗

网友C:
请问你这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劳烦各位了,自己终于搞出来了!!proteus仿真时74HC595有时候报警告,无输出!!采用138,595,增加13 ...

张志良的就不用看了,只有仿真,没内容!坛子内大把案例随便选一个改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