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功能是测距越近蜂鸣器频率越高,但是总实现不了,求助

楼主(2017-04-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RX=P2^1;
sbit TX=P2^0;
sbit buzzer=P2^5;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long)(time*0.17);     //算出来是CM
         if(flag==1)    //超出测量范围蜂鸣器一直响
           {
           flag=0;
            buzzer=1;
           }
         else
          {
            buzzer=1;
            delay(100*S);
            buzzer=0;
            delay(100*S);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timer>=1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21;//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ET1=1;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100);                //100MS
    }

}

网友A(2020-12-20):
按键         每个按键控制2盏灯         第一和第二个按键,按下去点亮,松手熄灭         第三和第四个按键,第一次按下去点亮,松手保持点亮                         再次按下熄灭,松手保持点亮

网友B: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delay(100*S); 当S>2时n将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