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89C52单片机芯片,烧录时总是出现写数据超时,求解啊

楼主:
新买的89C52单片机芯片,烧录时总是出现写数据超时,晶振选择的是12Mhz的,各位大神求解啊

网友A(2017-04-16):
把波特率改成14400左右试试。低速下载。检查端口

网友B:
芯片没坏,应该是不是线有问题?或者换一个ISP。

网友C:
是不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坏,应该是不是线有问题?或者换一个ISP。

线没什么问题,换个单片机又可以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TC的单片机?

是的。STC89C52

网友E:
直接百度啊

网友F:
可能型号选错了

网友G:
是不是型号问题,我是新手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H:
你买的可能是翻新的芯片

网友I:
你用STC官方烧写软件烧写,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买的可能是翻新的芯片

不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用STC官方烧写软件烧写,可以去官网下载

跟下载器有关系的?

网友J:
要么是型号选错了,要么芯片有问题

网友K:
一般都是单片机型号不对,或者程序文件没有打开

网友L:
注意下你的晶振是不是直插的,有没有掉落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注意下你的晶振是不是直插的,有没有掉落

晶振是直插的,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M:
看一下下载器的线有没有问题,是否插反

网友D:
没看到有stc89cxx(new)这个选项

网友D:
换了个下载器,竟然行了,下载器为stc-isp

网友N:
把正极断掉然后按下载后马上把正极接上就可以吗。你是用开发板写还是用下载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把正极断掉然后按下载后马上把正极接上就可以吗。你是用开发板写还是用下载器

开发板跟下载器都要,下载器点击下载之后快速按下开发板的电源开关(先使开发板通电),再按一下,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网友O:
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就是楼上说的,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P:
我也建议检查一下单片机型号

网友Q(2017-12-30):
我选stc89cxx(new)就能下载了

网友R:
选带Newde那一个   波特率设置下

不行你用我附件里的这个烧录软件吧

网友S(2018-01-29):
嗯,我用30楼的下载软件解决问题了,而且直接选stc89cxx就行,可能是老版本软件不支持新生产的片子吧

网友T:
看看烧录下载线不能太长会有干扰的,剪短点试下

网友U(2019-06-12):
我也遇到过,芯片选90,然后波特率选低速

网友V(2019-10-20):
引用 网友R:
选带Newde那一个   波特率设置下

不行你用我附件里的这个烧录软件吧

你好   你这烧录软件什么扫不到我电脑的串口呀

网友W(2020-03-30):
怎么操作的楼主还记得吗

网友X: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把型号改一下,现在有一种最新的89c52单片机你用的如果是那种的话,你可以选择型号89cxx(new),这样型号就对了,或者你一可以先断电,下载程序时再通电,我一般都是用这两种方法

网友Y:
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呀?是的话重装一下程序,还有,我问一下楼主,你的下载软件是什么,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我的电脑右键,选择属性),太新和太旧都会影响到下载,推荐百度一下这个软件支持的硬件设备与系统版本,还有支持的串口驱动,找到原因后对症下药。(重装软件或者串口驱动或者操作系统,但是重装系统可能要改变一下你的电脑硬件配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