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315/TDA7315音量音调控制 Arduino库 源程序

楼主:
一直用ICCAVR,单片机几天不用又要重新查资料,直到遇到Arduino.
一直都索取,今天我也来奉献点力量--PT2315库。
其实很早就想写,但是一直就是懒,每天在网上搜“Arduino控制PT2315”,一直都找不到,哈哈。
PT2315是干什么的?喜欢玩音响的应该不陌生,与PT2313、PT2314功能差不多。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能用中文的,我不会用英文,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懂。
库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简单,内容:
#include <PT2315.h>
PT2315 pt2315;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t2315.init();//对音量、高音、低音等初始化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音量) pt2315.volume(vVal); //vVal=0~63
if(高音) pt2315.treble(hVal); //hVal=0~7
if(低音) pt2315.bass(lVal);//lVal=0~7
if(等响度) pt2315.loudness(true);//true等响度打开,false关闭
}

另一个则是我现在正在使用中的成品,AT5104红外发射(电风扇摇控)+红外摇控+DS3231时间芯片+PT2315(音效控制)+12V共阳数码管显示时间和音量及温度等.
代码较长,就不贴出来了,大家下载来看吧。

PT2315_TEST:
是PT2315的简单运用,单独不能运行的。

MySMG:
AT5104+DS3231+红外摇控+PT2315+12V共阳数码管
用于电子音效控制、数码显示音响

下载:

网友A(2017-04-16):
PT2315.h文件内容:
/*
通过TWI对PT2315的音量、高音、低音、等响度进行控制
音量控制范围0~63 例:volume(12);
高音和低音的控制范围0~7.例:treble(7);//高音  bass(3);//低音
等响度打开与关闭 例:loudness(1);
*/

#ifndef PT2315_h
#define PT2315_h

/*-------------------------------------------------*/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80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发出 START 信号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EN)|(1<<TWSTO)
#define Wait()  {while(!(TWCR & (1<<TWINT)));}  //等待 TWINT 置位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define SetNoAck() (TWCR&=~(1<<TWEA))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define Write8Bit(x) {TWDR=(x);TWCR=(1<<TWINT)|(1<<TWEN);}
/*-------------------------------------------------*/

class PT2315
{
public:
  void volume(uchar vVal);//音量
  void loudness(bool YorN);//等响度
  void bass(uchar lVal);//低音
  void treble(uchar hVal);//高音
  void init();//初始化
private:
  uchar PT2315_w(uchar wdata);
};

#endif

网友A:
PT2315.cpp文件内容
/*
使用说明见PT2315.h
*/

#include "PT2315.h"
#include "Arduino.h"
//================================================================================
//================================================================================

uchar PT2315::PT2315_w(uchar wdata)
{
        Start();
        Wait();
        if(TestAck()!=START)
                return 1;

        Write8Bit(RD_DEVICE_ADDR);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1;

        Write8Bit(wdata);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1;

        Stop();
        return 0;
}

void PT2315::volume(uchar vVal)//音量
{
        vVal=63-vVal;
        PT2315_w(vVal);
}

void PT2315::loudness(bool YorN) //等响度
{
        if(YorN) PT2315_w(0x40);
        else PT2315_w(0x44);
}

void PT2315::bass(uchar lVal) //低音
{
        lVal=111-lVal;
        PT2315_w(lVal);
}

void PT2315::treble(uchar hVal) //高音
{
        hVal=127-hVal;
        PT2315_w(hVal);
}

void PT2315::init()//初始化
{
  PT2315_w(0x80);    //左声道音量最大,不控制
  delay(100);
  PT2315_w(0xA0);   //右声道音量最大,不控制
  delay(100);
  PT2315_w(0x3E);   //音量最小
  delay(100);
  PT2315_w(0x7F);   //高音最小
  delay(100);
  PT2315_w(0x6F);   //低音最小
  delay(100);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否分享电路原理图吗?非常感谢。

网友C:
没币,先收藏吧

网友D(2018-11-14):
正在研究这个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E(2019-01-21):
你好,我按照你发的pt2315代码,调试过程中发现没声音,代码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arduino uno的板子,方便的话给个微信或qq,谢谢

网友F(2019-03-01):
虽然不太了解,似乎有用

网友G:
下载看看,手上有十几个芯片都没用。

网友H(2019-10-09):
您好!我下载资料

网友I(2020-12-24):
标记一下,后续学习

网友J(2021-07-06):
看到这里,收藏一下,以后用到再看!

网友K:
你们是怎么安装PT2315.h这个库的?我一直没安装成功。
#include <PT2315.h>  //PT2315这字一直没变成红色

网友L(2023-04-26):
经过测试PT2315地址0x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