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编程怎么编?地址如图

楼主:
就是需要三个红外遥控器的键对应三个按钮(需要加减键 和EQ键)

网友A(2017-04-17):
红外遥控编码 主要是时序很重要 网上都有程序例子 先去试着看一下  然后自己在编写

网友B:
红外遥控的毕设,同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编码 主要是时序很重要 网上都有程序例子 先去试着看一下  然后自己在编写

不太懂啊能找下给我参考吗

网友D:
前几天也买了这个控制器。花了几天,写了人机对话程序。
现将红外解码部分的方案,告诉你。

网友D:
1、红色用接收模块HS0038B,从INT0输入,下沿产生中断。用T3计数红外脉冲宽度(是下沿到下沿)。
     红外遥控器采用UPD6122控制芯片NEC编码格式,只取下沿。但红外模块接收会反转成上沿。
2、INT0中断后,记录上次红外宽度(下沿到下沿),再复位T3重新计数,准备计数下个脉冲宽度。
3、红外脉冲宽度数据:(有容错范围,即上下限)
3.1、引导码=5900H-78FFH 容错范围84%-115% *(9ms+4.5ms),做一个标记B_INFRLEAD=1,表示已有引导符;
3.2、0=0800H-0AFFH 容错范围87%-119% *(1.125ms+0.56ms);
3.3、1=0F00H-13FFH 容错范围85%-114% *2.25ms;
3.4、其它:放弃作废码处理,清B_INFRLEAD=0,表示尚无引导符;
3.5、计数T3溢出时,清0停止计数。(红外输入已结束,则T3停止不再计数)
注:用的是24MHz的晶振。

网友D:
解出:引导符、0、1后,依协议组装即可得到键码。

网友E:
很实用,很给力

网友D:
得到键码后的人机对话程序的复杂程度,与程序的目的相关。一般比较复杂,不在此细述。

网友F:
//STC89C52RC_双倍速_外部晶振24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r_dat_buf[4] = {0};           //红外遥控接收码存放位置
unsigned char mode;                          //红外线接收模式缓存
sbit P32 = P3^2; //IR
void Delay1120us(void)
{
TL1 = 0xC4;
TH1 = 0xEE;
TR1 = 1;
while(!TF1);
TR1 = 0;
TF1 = 0;
}
void Delay840us(void)
{
TL1 = 0x38;
TH1 = 0xF3;
TR1 = 1;
while(!TF1);
TR1 = 0;
TF1 = 0;
}
unsigned char ir_read(void)                    // 数据 0: 0.56ms低电平,0.56ms高电平
{                                              // 数据 1: 0.56ms低电平,1.58ms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ir_temp = 0;
for(i = 0; i < 8; i++)
        {
        while(!P32);                            //等待0.56ms低电平结束
        Delay840us();                           //从高电平开始延时0.84ms
        if(P32 == 1)
                {
                ir_temp = (ir_temp << 1) + 1;        //读到数据1
                Delay1120us();                       //延时等待1.68ms高电平结束
                }
        else
            {
                ir_temp = ir_temp << 1;                //读到数据0
                }
        }
return ir_temp;
}
void main()
{
    TMOD = 0x1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0;               //定时4ms
    TH0 = 0;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TF0 = 1;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mode = 0;//红外线接收清除
                while (1)
                   {
switch(mode)
        {
        case 1:  {mode=0;}break;
        case 2:  {mode=0;}break;
        case 3:  {mode=0;}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按键一次: 依次发送 引导码 + 地址 + 地址取反 + 数据 + 数据取反
{
static unsigned  i;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仍可以执行以下程序

for(i = 0; i < 10; i++)     // 引导码由9ms低电平及4.5ms高电平组成, 接着是低8位地址码, 高8位地址码
        {                          // 连发码由9ms低电平及2.25ms高电平组成, 跟着是0.56ms低电平, 然后都是高电平
        Delay840us();
        if(P32)                   //检测引导码9ms是否有高电平,有则退出
                {
                EX0 = 1;
                return;
                }
        }
while(!P32);              //等待高电平的到来 注:尽量采用延时来检测,不然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Delay840us();
Delay840us();            // 检测连按; 延时2.52ms,检测是否有低电平,有表示按键连按,且退出
Delay840us();
if(!P32)
     {
         EX0 = 1;
         return;
         }
while(P32);              //等待4.5ms高电平结束,开始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r_dat_buf[0] = ir_read();
ir_dat_buf[1] = ir_read();
ir_dat_buf[2] = ir_read();
ir_dat_buf[3] = ir_read();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等下次信号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ET0 = 0;//禁止外部中断,防止在接收到数据后处理过程中,再按遥控造成冲突
TL0 = 0x60;      //定时4ms
TH0 = 0xC1;
if(((ir_dat_buf[0] == 0x00) && (ir_dat_buf[1] == 0xff))&&((ir_dat_buf[2])== ~(ir_dat_buf[3])))//用户码0x00,0xFF
{
switch(ir_dat_buf[2])
        {
        case 0x45: {mode=1;}break;
        case 0x46: {mode=2;}break;
        case 0x47: {mode=3;}break;

default: break;
   }
                        ir_dat_buf[0]=0;//清除红外线接收缓存
                        ir_dat_buf[1]=0;//清除红外线接收缓存
                        ir_dat_buf[2]=0;//清除红外线接收缓存
                        ir_dat_buf[3]=0;//清除红外线接收缓存
}

ET0 = 1; //充许外部中断,处理完数据后再打开外部中断
}

网友G:
网上都有程序例子 先去试着看一下  然后自己在编写

网友H:
红外编码格式 厂商码+厂商补码+命令码+命令补码。

网友H:
例如:00FF45CB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C89C52RC_双倍速_外部晶振24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你这个用到两个定时器?你看看我这个可以吗?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红外工作函数
{
TR0=1;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准备读下一码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红色用接收模块HS0038B,从INT0输入,下沿产生中断。用T3计数红外脉冲宽度(是下沿到下沿)。
     红 ...

谢谢了  这么详细的回答 辛苦了  我慢慢看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