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系统设计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我做的是温控系统
本系统采用单片机+18B20温度传感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数码管显示+按键+风扇设计而成。
按键说明:
中间单个的按键,单片机复位按键。
从左边第一个起,减键、加键、设置键。

1.单片机型号:STC89C52/51、AT89C52/51、AT89S52/51 可任选,默认发STC89C52,需要其他型号拍时可留言或和客服联系。

2.产品自带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手动复位电路(复位按键)、晶振电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周期)。

3.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值,采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显示,优点:高亮度、成本低。

4.温度精确到小数点显示。

5.采用PWM调速的原理来实现风扇速度的控制,当温度低于温度的下限值时,电机不转,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感应到人体时,温度介于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电机转速缓慢,当温度大于上限值时,电机全速转动。

6.可设置温度上下限值,第一次按下设置键设置温度上限值,第二按下设置键设置温度下限值,再按加减键就可以修改温度值并具有掉电保存功能。

7.按键具有连加、边减的功能,在设置参数时按键按着不动可以实现连加、连减的功能,设置起来非常方便。

8.当人走后,延时30秒确认没有人了,不管温度是在什么范围,风扇都会自动停止,节约电能。当再一次感应到人时,就会自动控制风扇开启。

9.温度测量范围:0-99.9度

现在想添加一个超声波测距或者把热释红外传感器换成红外测距传感器现在需要新的仿真

网友A(2017-04-17):
你可以先找找大神的源程序

网友A:
其实小伙子想法不错,加油啊

网友A:
加油哦,你可以的哦,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是要新增功能,那旧的是有程序了?可以放出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有源程序

网友D:
论坛里应该有类似的代码,先找找

网友C:
恩  正在学习的呢

网友E:
设置温度上下限值,第一次按下设置键设置温度上限值,第二按下设置键设置温度下限值,再按加减键就可以修改温度值并具有掉电保存

网友F:
我也做这个 同求

网友G:
恩恩。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