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cd1602液晶方式 程序调试成功

楼主:
#
最近在搞DIY小玩意 用到了lcd1602液晶显示 最后调试成功,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1602液晶驱动程序的主要部分: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使能PB,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0~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B15,14,13
}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
        u8 sta;

        DATAOUT(0xff);
        LCD_RS_Clr();
        LCD_RW_Set();
        do
        {
                LCD_EN_Set();
                delay_ms(5);        //延时5ms,非常重要
                 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7);//读取状态字
                LCD_EN_Clr();
        }while(sta & 0x80);//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LCD_EN_Set();
        LCD_EN_Clr();
    //printf("%d",cmd);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Set();
        LCD_RW_Clr();
        DATAOUT(dat);
        LCD_EN_Set();
        LCD_EN_Clr();
}

/* 清屏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 | 0x80);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Write_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光标关闭
        LCD1602_Write_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LCD1602_Write_Cmd(0X02);
//    LCD1602_Write_Cmd(0X06);
//        LCD1602_Write_Cmd(0X00);
//        LCD1602_Write_Cmd(0X0C);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下载:

网友A(2018-12-12):
祝贺stm32驱动lcd1602液晶方式程序调试成功!
但没有看见电路图,所以不知液晶显示什么?输入什么信号?看标题好像是检测指纹,对么?
1602液晶数据端口接到STM32d的什么引脚?

网友A:
编译时出现两个错误,请帮助解决!

谢谢!!

网友B(2022-03-31):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出现两个错误,请帮助解决!

还有错误去啊??

网友C(2021-05-20):
线都接好了,为啥它不亮,它不亮,不亮,亮啊.....

网友D(2021-03-17):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出现两个错误,请帮助解决!

加个void就行了

网友B(2020-08-12):
下载看看可不可以先

网友E(2020-04-11):
这个程序是移植的金沙滩51里面的,虽然能用但是代码有点问题,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7);//读取状态字 while(sta & 0x80);这个循环没有意义

网友F(2019-12-26):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G:
好东西,可以看下么?

网友H(2019-08-14):
为什么等待液晶准备时,将数据端口全置为1呢?DATAOUT(0xff)#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D, x)

网友I:
很好,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J:
不错,正好需要,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K(2019-06-27):
非常感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L:
刚好需要  非常感谢

网友M(2019-05-26):
有没有STM32F103的

网友N(2019-04-10):
需要看一下

网友O(2019-02-16):
资料很好,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P:
这个是真能用,值得这5黑币。。这两天移植到HAL库上,搞了两天都没弄好,希望这个能有所帮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2018-12-13):
都能调试程序了,我还在学习

网友R:
有点问题

网友S: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T(2018-11-13):
技多不压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