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舵机测试电路原理图及分析 按钮顺时针和逆时针控制方向

楼主:
该电路可用于手动打开舵机的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短暂按下正向或反向按钮,就能控制舵机的方向。也能对舵机进行测试。
下图是某售价 10 美元(邮费另算)的电路的照片(它是一个稍微不同的电路), 包含了马达和齿轮箱,该电路通常被称为舵机。输出轴上面装了一个有孔的圆盘 或齿轮。锁链或者齿轮被装配到一个孔上,当圆盘旋转时,轴受到推拉。该轴只 能旋转 180°来驱动扇叶或副翼之类的结构。
原理图:

使用左边的电路,图上的 电位器可用来控制舵机的 位置。该电路可以产生一 个正脉冲,宽度在 0.9~2.1 毫秒之间。脉冲之间的断 开时间约为 40 毫秒。通过 减小 3.3M 电阻的阻值,可 减小断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