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功能介绍 引脚图 内部结构 及最简单的555定时器振荡电路

楼主:
555定时器引脚图:

当绘制电路图的时候,习惯将其绘制成模块的形式,如下图所示。这能帮你 很快认清每一个引脚的功能:

引脚 1 接地。连接到 0V 轨道。
引脚 2 触发。检测到轨电压(也就是源电压)的 1/3 ,使输出为高电平。引脚 2 控制 6 脚。如果引脚 2 低,引脚 6 低,输出变为并保持高。如果引脚 6 高,而 2 脚变为低电平,输出变
低,而 2 脚低。该引脚有一个非常高的阻抗(约 10M) ,1uA 的触发电流。
3 脚输出。 (针脚 3 和 7 是“同相”。 )变高(比源电压低 2V)和 变低(比
0V 低 0.5V ),并将提供高达 200mA 的驱动电流。
引脚 4 复位。通过 100K 的内部连接高。必须采取低于 0.8V 复位芯片。 引脚 5 控制。施加于此引脚的电压将改变 RC 网络的时间。

引脚 6 阈值。2 脚为高电平的时候,检测到轨电压的 2/3 ,使输出为低。该引脚 具有非常高的阻抗(约 10M) ,0.2uA 触发电流 。
引脚 7 放电。 当脚 6 检测 2/3 轨电压同时 2 脚必须为高电平时,该脚变低。如 果 2 脚为
高电平,引脚 6 可以是高或低,引脚 7 仍然为低电平。当 2 脚检测到 1/3 的轨电 压(甚至更低的电平)同时 6 脚为低的时候,7 脚打开并保持高电平。 (引脚 7 和 3 是“同相”。 )
引脚 8 供应。连接到正电源轨。

最简单的 555 定时器振荡电路:
3 引脚通过 R1 为 C1 充电。当电路上电时,电容 C1 里面没有电量,输出引脚 3
为高电平。流过 R1 的电流为 C1 充电,当 6 脚检测到 2/3 的 VCC 时,输出引脚
3 变为低电平。C1 停止充电,当引脚 2 检测到 1/3 的 VCC 时,输出引脚 3 变为 高电平并重复这一过程。

555定时器内部结构图:

注:引脚 7 是“同相”与输出引脚 3(两者都是低在相同的时间)。 引脚 7“短接”到 0V 通过晶体管。通过 R1 拉高。
最大电源电压 16V - 18V
消耗电流约 10 毫安
输出灌电流@5V=5 - 50mA 在 15V=50 毫安 输出电流源@5V=100mA 在 15V=200 毫安 最大工作频率为300kHz - 500kHz

错误理解: 当放置在电路中时,消耗 10ma 电流 输出电压比轨电压小 2.5V 输出电压可以高于地0.5V~1.5V 最大输出 200ma,但是只能灌入 50ma。
测试芯片 NE555 在工作在 1KHZ,轨电压 12.75V,同时负载为 39R 的条件下。

输出低电压 0.5V,高电压 11.5V,输出电流 180ma。 测试芯片的表现完美。

555 的基本特征
下面是不同的 555 芯片制造厂家的清单,带有相应的低电压和低电流参数。正常 的 555 被称为 TTL 和晶体管逻辑芯片,当在电路中不工作的时候耗电量约为
10ma。工作电压 4V~18V。下表中低功耗的版本(或者说 CMOS 类的),耗电量 约为 10ua~100ua 。一些芯片的工作电压可以达到1.5V~15V (ZSCT1555 = 9v max),但是它们的灌电流和源电流只有 100ma(当工作在 2V 电压的时候,比
30ma 还小)。
555 芯片非常便宜,其它芯片至少要它两倍的价格。
普通的 555 振荡频率可以到 300KHZ,CMOS 结构的 555 芯片振荡频率可以达到
3MHZ。 在替换这些芯片之前,你要知道他们的局限性和有点:

如何使用 NE555 芯片

有很多种方式使用 NE555。它可以用在几百种电路里面来做一些很智能的事情。 也可以被用来制作三种典型的振荡器。
(1)非稳态多谐振荡器-持续震荡 对于频率来说,每秒震荡一个周期以上的,叫做振荡器(多谐振荡器或者方波振 荡器)。
对于频率来说,每秒震荡少于一个周期的,叫做定时器或者延时。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1747-1.html
(2)单稳态-每次触发改变一次状态 脉冲 - 也称为 ONE SHOT。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1752-1.html
(3)压控振荡器-简称 VCO 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1754-1.html

文章摘自:50个555定时器电路分享(一个国外优秀文档的翻译,个人觉得是对于掌握555定时器电路最有帮助的资料)每个电路都有详细的解说,全部内容请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80748-1.html
作者:MCU起航

网友A(2017-05-25):
资料很全,收藏先

网友B:
非常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C:
好资料 讲的真全面

网友D(2020-12-29):
很详细,正好学习用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