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555定时器振荡电路的占空比的方法

楼主:
3 脚输出为高时的时间为 MARK,输出为低时的时间为 SPACE。在上面的电 路里 MARK 和 SPCAE 的时间是一样的,这被称为 1:1。如下图所示,

可以通过 增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来改变这个比率。在第一个电路里,555 上电时 3 脚默认为低,并且自身很快检测到低电平,并且将 3 脚置高。这个 10n 的电容,通 过二极管和 4.7K 的电阻快速充电,这也是为什么 MARK 时间比较短。当电容的 电压为 2/3VCC 的时候,6 脚检测到高电平,然后将 3 脚输出清零。10n 的电容 通过 33K 的电阻放电,因此形成了一个较长的低电平时间。同理,第二个电路 生成了一个较长的高电平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