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中的GPxPUD寄存器是多少位的?

楼主(2017-04-17):
S3C6410中的GPxPUD寄存器是多少位的?

网友A: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谢谢分享,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这个我知道,但是它是多少位的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