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障 测角小车设计报告 带仿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4-17):
分享个测障小车制作,带有完整的设计报告,proteus仿真及源代码
具有红外测障,角度测量功能

     避障部分采用红外线发射和接受原理。铁片检测采用电感式接近开关LJ18A3-8-Z/BX检测,产生的高低电平信号经过处理后,完成相应的记录数目,驱动蜂鸣器发声。黑带寻迹依*安装在车底部左右两个光敏二极管对管来对地面反射光感应。寻光设计在小车前端安装3路(左、中、右)光敏电阻对光源信号采集,模拟信号经过ADC0809转化为数字信号送到MCU处理。记程通过在车轮上安装小磁块,再用霍尔管感应产生计数脉冲。记时由软件实现,显示采用普通七段LED。此系统比较灵活,采用软件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硬件电路部分,使系统硬件简洁化,各类功能易于实现。

单片机部分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4]={0xdc,0xe3,0x9c,0xce};

uchar jianhao _at_ 0x40;
uchar code LCD[]={0x20,0x5e,0x76,0x54,0x42};
sbit  SH_CP=P2^2;        //595
sbit  ST_CP=P2^3;
sbit  DS=P2^4;
sbit  ACC7=ACC^7;

sbit  RS=P2^5;                //Lcd
sbit  RW=P2^6;
sbit  E =P2^7;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中断接收
void inter0(void) interrupt 0
{
#pragma  asm
             PUSH ACC
                 PUSH PSW
                 CLR   EX0
         JNB   P3.1, READ1
READOUT0:SETB  EX0
                 SETB  EA
                 POP PSW
                 POP ACC
         RETI
READ1:   CLR    A
         MOV    DPH, A
             MOV    DPL, A
HARD1:  JB     P3.1,HARD11
        INC    DPTR
            NOP
            NOP
            AJMP   HARD1
HARD11:  MOV    A,DPH
                  JZ     READOUT0
                 CLR    A
READ11:  INC   A
READ12:  JNB   P3.1,READ12
         MOV   R1,#06H
READ13:  JNB   P3.1,READ11
         MOV   R5,#255
         DJNZ  R5,$
             DJNZ   R1,READ13
        //         DEC   A
                 MOV   40H,A
                LJMP READOUT0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1ms(uint j)
{ uchar i=0;
    for(;j>0;j--)
      for(i=0;i<125;i++);
}
void delay(uchar t, uchar i)
{        for(;t>0;t--)
                { for(;i>0;i--); }
}

void sent(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
           ACC=dat;
           for(i=8;i>0;i--)
                   {         ST_CP=0;
                        DS=ACC7;
                        SH_CP=0;
                    ACC=ACC<<1;
                        SH_CP=1;
                   }
           delay(1,3);
    ST_CP=1;
}

void lcdwd(uchar da)
{        RS=1;
        RW=0;
        E=1;
        sent(da);
        delay(1,100);
        E=0;
}

void lcdwc(uchar c)
{        RS=0;
        RW=0;
        E=1;
        sent(c);
        delay(1,100);
        E=0;
}

void lcdinit()
{        delay(15,125);
        lcdwc(0x38);
        delay(5,125);
        lcdwc(0x38);
        delay(5,125);
        lcdwc(0x38);
        delay(5,125);
        lcdwc(0x08);
        lcdwc(0x01);
        lcdwc(0x06);
        lcdwc(0x0c);
}

void WriteString(uchar *s,uchar a,uchar b)//字符串由N个单字字符组成
{        for(;*s!=0;s++)
                {        lcdwc(0x80+(a++)+0x40*b);//地址
                        lcdwd(*s);                                 //数据
                 }
}

void display()
{uchar s1[4],*ps;
s1[0]='y';
s1[1]='k';
s1[2]=' ';
s1[3]=LCD[jianhao];
ps=&s1;
WriteString(ps,0,0);}
//主程序
void main()
{
  IE=0;EX0=1;EA=1; lcdinit();//jianhao=0;
   for(;;)
   {
    display();
        }
}

完整的设计报告和其他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