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现的什么 求解答

楼主(2017-04-17):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1
void delay_ms(u16 n)
{
u8 i;
while(
--
n)
{
for(i = 0;i < 125;i++);
}
}
void main(
void
)
{
u8 i;
u8 temp = 0xC0;
P1 = 0x00;
delay_ms(1
000);
while(1){
P1 = _cror_(temp,2);
delay_ms(500);
}
}

网友A:
没有电路图,我猜的是控制流水灯的移动点亮

网友B:
目测是流水灯,P1 = _cror_(temp,2);就是每次移动2位

网友C:
0xC0=1100 0000B,_cror_(temp,2)循环右移2位送P0口,控制LED两个一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