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出问题求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17-04-17):
我的p10口接入9v电压,但7805的输入电压只有3v,这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开关s1和s3的1,2脚和4,6脚已经在板子上对调了

楼主:
供电方面比较奇怪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楼主:
就是我自锁开关s3断开时电源电压9v开关按下电压就成了3v

楼主:
跳过开关直接连到7805上也一样只有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过开关直接连到7805上也一样只有3v

先把7805这个模块独立出来,先不接9110这些,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B:
能否确认一下,当输出3V时,输入这时是9V直流。

网友C:
这个嘛要看使用的 7805 引脚定义是否如上图一致,再仔细检查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7805输入电压要求不小于12V,现在3V,说明负载拉下来了,负载只有9110,隔离9110再测一下7805输入端。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F:
是不是稳压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