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流电压表12864显示代码如何写

楼主:
图片100%表示电池已充满,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7-04-18):
需要读取你图片里仪器的数据,再显示到12864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读取你图片里仪器的数据,再显示到12864上?

仪器的数据相当一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仪器的数据相当一个电源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12864显示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12864显示电压值?

图中是个充电器,上面显示的14.5V是电瓶的电压,电流,按一下切换开关就会检测充电压,电流,12864显示电压,电流一起显示,100%就是电已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是个充电器,上面显示的14.5V是电瓶的电压,电流,按一下切换开关就会检测充电压,电流,12864显示电 ...

就是要显示原仪器显示屏上的信息吧,这个要么在仪器的电路加加,要么自己重新做个电压、电流测量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显示原仪器显示屏上的信息吧,这个要么在仪器的电路加加,要么自己重新做个电压、电流测量电路。。 ...

没错!我就想自己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电流电压表在12864显示。DIY进去,显高科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