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602多级菜单的显示

楼主(2017-04-18):
这是自己写的一个程序    没有往上面写1602的.h文件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总是不能实现按下k1进入第一个菜单,按下k2进入第二个菜单,按下k3返回的功能  求大神给看一下吧  万分感谢

  1. #include<reg51.h>
  2. #include<intrins.h>
  3. #include"lcd.h"

  4. sbit k1=P1^0;
  5. sbit k2=P1^1;
  6. sbit k3=P1^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atic      flag =3;                   //标记
void delay(u16 i)                           //延时
{

        while(i--);
}

void menu0 ()
{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ShowStr(0,0," welcome ")        ;

}

void menu1 ()
{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ShowStr(0,0," nihao ") ;

}

void keyvalue()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flag=0;
           }
    }
         else
         {
          flag=3;
         }
     while(!k1);

    if(k2==0)

     {
         delay(1000) ;
         if(k2==0)
          {
             flag=1;
          }
     }
          else
         {
          flag=3;
         }
     while(!k2);

}

void key()
{
  keyvalue();
  switch(flag)
  {
   case 0:
   {
      menu0();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flag=3 ;
                }
       }

      while(!k3);
          break;
   }

   case 1:
   {
        menu1();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flag=3 ;
                         }
           }
          while(!k3);
                  break;
   }
   case 3:
   {
     u8 i;
    for(;i<10;i++)
              {
                Lcd1602_Write_Data('C');
              }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while(1)
         {
          key();
         }

}

网友A:
现在这样能显示什么?

网友B:
请多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样能显示什么?

不能,应该是赋值出现问题了。具体的还在想....

网友C:
static      flag =3;//这fiag要不要申明是什么类型?
if(k1==0)            当k1按下
    {
        delay(1000);     防抖
          if(k1==0)     确定k1按下
          {
       flag=0;
           }
    }
         else              如果k1没按下
         {
          flag=3;
         }
     while(!k1);      等待k1松开
意思就是说:k1按下flag=0;当程序再次扫描按键检测子函数时,因为没有按键按下,所以flag=3,如果其它子程序没问题,很可能一直停止在flag=3的显示页面。把if(k==0)后面的else内容都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以上如不对,请见谅。

网友D:
看看 ,学习 我是小白。

网友E:
在多机通信中,主机必须要能对各个从机进行识别,在51系列单片机中可以通过SCON寄存器的SM2位来实现。当串口以方式2或方式3发送数据时,每一帧信息都是11位,第9位是数据可编程位,通过给TB8置1或置0来区别地址帧和数据帧,当该位为1时,发送地址帧;该位为0时,发送数据帧。 在多机通信过程中,主机先发送某一从机的地址,等待从机的应答,所有的从机接收到地址帧后与本机地址进行比较,若相同,则将SM2置0准备接收数据;若不同,则丢弃当前数据,SM2位不变。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atic    int  flag =0;                   //标记
void delay(u16 i)                           //延时
{

        while(i--);
}

void menu0 ()
{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ShowStr(0,0," hello ")        ;
         delay(1000);
}

void menu1 ()
{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ShowStr(0,0," welcome ")        ;
         delay(1000);
}

void menu2 ()
{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ShowStr(0,0," nihao ") ;

         delay(1000);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flag=1;
                }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flag=2;
                }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flag=0;
                }

        }
}

void menu()
{
keyscan();

switch(flag)
  {
   case 0:
   {
           menu0();
   }
   break;
   case 1:
   {
           menu1();
         break;

   }
   case 2:
   {
           menu2();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while(1)
         {

          menu();

          delay(5000);
         }

}

已经改好了具体的功能是一开始显示第一个菜单hello  当第一按键按下时显示第二个菜单,welcome,当第二个按键按下时显示第第三个菜单,当第三个按键按下时,显示第一个菜单,也就是返回键。一开始的程序里面没想清楚switch语句的用法所以搞错了 。谢谢各位啦。具体的菜单想要什么就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5-19):
想请问, LcdShowStr(0,0," welcome ")        ;这句话中的函数在H文件中怎么写的

网友G(2017-09-26):
keyvalue()这个子函数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