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程序分享,有红外遥控,蓝牙 避障 寻迹 12864显示 多个功能组合

楼主:
智能小车程序分享,有红外遥控,蓝牙  避障  寻迹  12864显示 多个功能组合  欢迎大家参考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3=P3^3;
uchar temp=0;
uint temp1=0;                                                           //时间变量
uchar wei1=8,wei=0;                                                //功能标志位
bit wei3=0;                                                                //启动与关闭

unsigned long ss=0;                                                //计算出超声波距离值
unsigned long s1=0;                                                //超声波距离值
unsigned long s2=0;                                                //超声波距离值

bit wei8;
long int sss=0;               //距离变量
uchar count;
uchar push_duoji;                                                //舵机PWM固定变量
uchar pwm_duoji;                                                //舵机PWM变量
uint temp3;                                                                //延迟变量
uchar juli[2];                                                        //显示数组
bit ok=1;                                                                //舵机开关PWM标志位
uchar daima[1];                                                        //蓝牙用到的变量
bit fala;                                                                //蓝牙接收标志位
#include "yanchi.h"                                                //【延迟】头文件
#include "9012.h"                                                //【远红外遥控】头文件
#include "dianji.h"                                                //【驱动电机】头文件
#include "led.h"                                                //【LED灯】头文件
#include "xunji.h"                                                //【寻迹】头文件
#include "zimo.h"                                                //【图片字膜】头文件
#include "12864.h"                                                //【12864液晶】头文件
#include "bizhang.h"                                        //【超声波与避障】头文件
#include "lanya.h"                                                //【蓝牙驱动与设置】头文件
#include "aduoji.h"                                                //【舵机】头文件
#include "maina.h"                                                //【主函数 】头文件

void timeroinit1(void)                                                //定时器初始化 1
{
   EA=1;
   ET1=1;
   TMOD|=0X20;
   TH1=0x9c;                                                                // 初值
   TL1=0x9c;                                                                //重装值   计算就是100us
   TR1=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
{
        kes();                                                                          //按键函数
        temp++;
        temp3++;
        if(temp3>8010)
        temp3=0;
         if(temp==10)                                                        //检测10次(1ms)下面的pwm累加
         {
                 pwm_val++;                                                                 //轮子PWM++
            temp=0;
                if(pwm_val>=10)
                  pwm_val=0;
         }
         pwm_val_duoji();                                                   //舵机转动角度PWM
         pwm_out_right_moto();                                        //轮PWM调子函数
         led_shezhi1();                                                        //LED灯执行函数
}

void main()
{
        xianshi12864();                                                          //12864初始化显示的函数
          timeroinit();                                                        //定时1初始化
          intoinit();                                                         //中断0
          timeroinit1();                                                        //定时2初始化
        T2int();                                                                //T2定时器初始化
        duojichu();                                                         //舵机居中初始化
          while(1)
          {

下载:
【6】遥控 速度 LED功能 寻迹 12864 超声波避障

网友A(2018-01-17):
有没有接线图

网友B:
粗看了一下这个程序,或许能实现功能,但做的不够好。举个例子,

I:\【6】遥控+速度+LED功能+寻迹 +12864 +超声波避障+蓝牙\9012.h(10) : uchar heng;
I:\【6】遥控+速度+LED功能+寻迹 +12864 +超声波避障+蓝牙\9012.h(44) :            if(heng)
I:\【6】遥控+速度+LED功能+寻迹 +12864 +超声波避障+蓝牙\9012.h(61) :           heng=1;

uchar heng;这个变量是个多余的变量。它的值从来没有变为过0,即运行第一次过后,这个值恒为1的,无存在的必要。

建议大家写程序时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不要定义一些没有必要存在的变量,这样会浪费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C(2018-04-19):
我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D(2020-05-20):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谢谢楼主

网友E(2021-05-10):
压缩包里是综合总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