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程序 0-99秒秒表,停在99秒然后滴一声

楼主:
0-99秒秒表,停在99秒然后滴一声

网友A(2017-04-18):
C语言编写

网友B:
sbit Feng=Px^x;                //定义蜂鸣器端口 蜂鸣器是灌电流 1是关 0是开

uchar num=0;                //变量 秒数 用于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累加秒中断数
bit flag_End=0;                //标记 停止 用于秒值到99后不再继续

void main()
{
        Init_Time();                //初始化计数器 每1s产生一个中断
        Init_1602();                //初始化1602显示 我想你可能会用这东西吧

        while(1)                        //循环
        {
                Show();                        //调用 主程序
        }
}

void Show()                                //主程序
{
        uchar a,b;

        if(flag_End==0)                //如果 结束标记为0 可以计数
        {
                a=num/10;                        //算出当前秒数的十位
                b=num%10;                        //算出当前秒数的个位

                                                        //定位指令 1602显示位置
                                                        //写入指令 1602写入数据
        }

        if(num==99)                        //如果 秒数到达99秒
        {
                flag_End=1;                        //结束标记置1 停止显示
                Feng=0;                                //打开蜂鸣器
                Delay(200);                        //延时200ms
                Feng=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Server_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服务程序
{
        static uchar numt01,numt02;                //5ms到50ms和1s

        TH0 = xx;                                                //重装初值 1s
        TL0 = xx;

        num++;                                                        //计数器自加
}

这些是主思路 其它显示初始化 计数器初始化 延时 写位置 写数据这些函数都是基础函数 你应该自己会 不会的话去百度抄

网友C:
楼上的可以,有点误差,够用了

网友D: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E:
用c语言写。。。我们今天第一天上课,想做一个开发板。。。呜呜~~~没想到牛人的做的那个要什么黑币才能下载,就想来蹭一波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