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设计(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7-04-18):
设计总说明
温湿度的测量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对温湿度测量系统的研究也具有深远意义,本课题针对国内外对温湿度测量系统的研究与发展状况,分析了目前温湿度测量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测量系统,对某些有着特殊要求温度和湿度的场合实现长期、稳定、实时、自动的监测。本设计主要由硬件电路和软件电路两部分组成,系统通过温湿度检测电路,把采集到的信号传给单片机,通过单片机来处理采集到的信号并通过LCD显示出来,如果温湿度过高或过低,报警电路会自动报警。它以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采用DHT11集成温湿度传感器,实现一种智能、快捷、方便的温湿度测量系统。整个系统由温湿度检测电路、LCD显示电路、键盘电路、报警电路和单片机等组成。设计的系统结构简单紧凑,功耗较低,抗干扰能力强、总体性能比较好,符合了智能仪器仪表小型化的潮流,为今后开发高性能和商品化的温湿度测量仪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程序在3楼

楼主:
#include <reg52.h>                           //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1^2;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1^3;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1^4;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DHT11_P   = P1^0;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sbit LedTL_P   = P3^4;        // 温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TH_P   = P3^5;        // 温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L_P   = P3^6;        // 湿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H_P   = P3^7;        // 湿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Buzzer_P  = P1^1;            // 蜂鸣器
sbit KeySet_P  = P1^5;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1^6;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KeyUp_P   = P1^7;        // “加”按键的管脚

u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char humi;                                // 保存湿度

uchar AlarmTL;                        // 温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TH;                        // 温度上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L;                         // 湿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H;                        // 湿度上限报警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楼主:
完整程序如下

程序(word版).doc

总程序

网友A(2018-08-28):
不错哟,下载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9-10-11):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网友D(2021-03-16):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E(2022-04-10):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F(2023-07-21):
有电路连接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