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C3200快速检测RGB 直接上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7-04-18):
检测这张图稳稳的

检测这张图稳稳的

//测试颜色识别模块TCS3200
const int s0 = 8;
const int s1 = 9;
const int s2 = 12;
const int s3 = 11;
const int out = 10;

//RGB颜色色值
int red = 0;
int green = 0;
int blue = 0;

//信号灯
int inforLED = 13;

String gifKey ="01020121010102";
byte keyCursor = 0;  //核对密码的游标
byte currentColor = -1; //扫描得到的颜色

void setup()
{
  pinMode(s0, OUTPUT);
  pinMode(s1, OUTPUT);
  pinMode(s2, OUTPUT);
  pinMode(s3, OUTPUT);
  pinMode(inforLED,OUTPUT);
  pinMode(out, INPUT);
  Serial.begin(9600);
  digitalWrite(s0, HIGH);
  digitalWrite(s1, HIGH);
}

void loop()
{
  color();
  //输出RGB各色值
  Serial.print("Red:");
  Serial.print(red, DEC);
  Serial.print("Green:");
  Serial.print(green, DEC);
  Serial.print("Blue:");
  Serial.print(blue, DEC);
  Serial.println();

  //检验结果是否红色
  if (red < blue && red < green && red > 30 && red <1000)
  {
//   Serial.println("Red 0");
   currentColor = 0;
  } else if (blue < red && blue < green && blue > 30 && blue <1000) { //检验结果是否绿色
//   Serial.println("Blue 2");
   currentColor = 2;
  } else if (green < red && green < blue && green > 30 && green <1000) { //检验结果是否蓝色
//   Serial.println("Green 1");
   currentColor = 1;
  }
  Serial.print("currentColor:");
  Serial.print(currentColor);
  Serial.print(" ");

   if(currentColor == (byte(gifKey[keyCursor])-48) ) {
     keyCursor ++;
   } else {
    if(keyCursor == 0) {
    } else {
        if(currentColor == (byte(gifKey[keyCursor-1])-48) ) {
        }  else {
          keyCursor = 0;
        }
    }
   }
//  if(currentColor == gifKey[keyCursor+1]) {
//    keyCursor ++;
//  } else {
//    if(keyCursor == -1) {
//    } else {
//      if(currentColor == gifKey[keyCursor]) {
//      } else {
//        keyCursor = -1;
//      }
//    }
//  }
Serial.print("keyCursor:");
Serial.println(keyCursor);
  if(keyCursor == 14) {
    digitalWrite(inforLED,HIGH);
    Serial.println("open lock successfully!");
    delay(3000);
    digitalWrite(inforLED,LOW);
  }

  Serial.println();
  //延时两秒后关闭所有LED
}

void color()
{
  //设置好S2、S3端口,准备读取颜色值
  digitalWrite(s2, LOW);
  digitalWrite(s3, LOW);
  //红色光RED
  red = pulseIn(out, digitalRead(out) == HIGH ? LOW : HIGH);
  digitalWrite(s3, HIGH);
  //蓝色光BLUE
  blue = pulseIn(out, digitalRead(out) == HIGH ? LOW : HIGH);
  digitalWrite(s2, HIGH);
  //绿色光GREEN
  green = pulseIn(out, digitalRead(out) == HIGH ? LOW : HIGH);
}

网友A(2017-08-05):
你好,请问你这个red、green、blue直接是RGB吗?好像范围并不在0-25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