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温控制LCD显示加VB上位机温度曲线绘制

楼主(2017-04-18):
实现功能,1L水由1KW电炉加热,要求水温在一定范围内人工设定,并能随着环境温度改变自动调节,以维持设定的温度不变。
矩阵键盘输入设定温度,LCD1602显示温度值,VB上位机绘制温度曲线

/*******************************************************************************
* 实验名                           :温度显示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温度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uart.h"
#include"lcd.h"
#include "juzhen.h"
#include"temp.h"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show_zi();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extern int key_value;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
        show_zi();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key_touch();
                LcdDisplay_input();
                compare_temp();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ate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                  //显示负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  else
  //{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es[0] = temp / 10000;
  date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es[2] = temp % 1000 / 100;
  dates[3] = temp % 100 / 10;
  date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es[0]); //百位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es[1]); //十位
  SBUF = '0'+dates[1];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es[2]); //个位
  SBUF = '0'+dates[2];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e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es[4]);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C);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
void show_zi()
{
         char temp[6]={"Temp:"};
        char temp2[6]={"Hope:"};
        int i;
        for(i=0;i<6;i++)
        {
                LcdWriteCom(0x80+i);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temp[i]);
        }
   for(i=0;i<6;i++)
        {
                LcdWriteCom(0xC0+i);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temp2[i]);
        }
}

上位机源码和下位机源码:
vb6.0打开:

网友A(2017-08-03):
让我拿来学学上位机

网友B(2017-12-08):
非常棒啊, 学习

网友C(2018-04-19):
楼主,没办法下载上位机资料了~~可以再上传一次吗

网友D(2018-08-26):
源码里面并没有看到与上位机通信部分啊  即无串口部分程序

网友E(2021-05-15):
非常感谢楼主,求这部分VB资料有么,如何快速搞定vb这快

网友F(2021-08-11):
哪来的上位机源码呀!就一个51单片机的源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哪来的上位机源码呀!就一个51单片机的源码!

用vb6.0打开 工程1.vbp

网友H(2023-12-09):
非常棒啊, 学习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