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引脚定义有点不懂 求各位解答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个 定时闹钟程序 其中一个单片机的引脚定义不懂求各位告知。

网友A(2017-04-18):
ajjd=3^3是按键K1~K4的公共端,当其为低电平时,扫描按键,进而判断那个按键被按下(viod keyscan-----按键扫描子程序)。

网友B:
ajjd是P3^3,通过电路原理图分析其功能。硬件是软件的基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jjd=3^3是按键K1~K4的公共端,当其为低电平时,扫描按键,进而判断那个按键被按下(viod keyscan-----按键 ...

谢谢

网友D:
你爸爸给你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