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ed动态显示 不亮

楼主(2017-04-18):
led和三极管上的电平都在变 但不亮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led[]={0xf9,0xa4};
unsigned char seg[]={0x7f,0xbf};
unsigned char  k=0;
main()
{
        TMOD=0x00;
        TL0=(8192-2000)%32;
        TH0=(8192-2000)/32;
        TR0=1;
        EA=1;
        ET0=1;
        while(1);
}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P0=led[k];
        P2=seg[k];
        k++;
        if(k==2)
                k=0;
        TL0=(8192-2000)%32;
        TH0=(8192-2000)/32;
}
顺便问下 TL0=(8192-2000)%32;低五位赋值TH0=(8192-2000)/32;高八位赋值 高八位不应该是/256么 怎么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