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样使超声波在发射的过程中关闭定时器,避免占用CPU影响下面的程序

楼主(2017-04-18):
我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关闭定时器,但是小车不能运行了,麻烦大神帮忙修改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xsign1=P0^0; //中间循迹探头
sbit xsign2=P0^1; //右边循迹探头
sbit xsign3=P0^2; //左边循迹探头
sbit RX1=P3^0;
sbit TX1=P3^1;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IN3=P2^2;
sbit IN4=P2^3;
sbit IN5=P2^6;
sbit IN6=P2^7;
sbit IN7=P2^4;
sbit IN8=P2^5;
sbit ENA=P1^0;
sbit ENB=P1^3;
sbit ENC=P1^1;
sbit END=P1^2;
int   t=0;
bit flag=0,a=0;
uchar R1=0;
uchar L1=0;
uchar R2=0;
uchar L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1=0;
void conut1();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x);
void mit();
void go();
void down();
void left();
void right();
void stop();
void main()
{
     ENA=0;
     ENB=0;
     ENC=0;
     END=0;
     mit();
        TimerConfiguration();
        while(1)
        {
           TX1=1;
      delay_1ms(1);
      TX1=0;
      conut1();
         if(S1<=20)
           {
                stop();
          }
    if((S1>20)&&(xsign3==1)&&(xsign1==0)&&(xsign2==1))
     {
         go();
          }
         if((S1>20)&&(xsign3==0)&&(xsign2==1))
          {
         left();
          }
          if((S1>20)&&(xsign3==1)&&(xsign2==0))
          {
           right();
           }
         }
}
void mit()
{
     TMOD=0x11;
         TH0=0;
         TL0=0;
     TH1=(65535-50)/256;
     TL1=(65535-50)%256;
         ET0=1;
     ET1=1;
     TR1=1;
     EA=1;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RCAP2H=0xb8;
        RCAP2L=0x00;
        ET2=1;                                          // 允许T2定时器中断
        EA=1;                                           // 打开总中断
        TR2=1;
}
void conut1()
{
         /* if(flag==1)
          {
          IN3=~IN3;
          flag=0;
          }*/
     while(!RX1);
         TR0=1;
         while(a)
         a=RX1&&flag;
         TR0=0;
     flag=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1= (long)(time*0.017);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70;
     TL1=0x00;
         t++;
        if(t< L1)
     ENA=1;
    else
         ENA=0;
    if(t< R1)
     ENB=1;
    else
     ENB=0;
    if(t< L2)
         ENC=1;
    else
     ENC=0;
    if(t< R2)
     END=1;
    else
     END=0;
    if(t==100)
     t=0;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flag=1;
                TF2=0;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124;i>0;i--);
}
void go()
{
           IN1=1;
           IN2=0;
           L1=25;
           IN3=0;
           IN4=1;
           R1=25;
           IN5=1;
       IN6=0;
           L2=25;
           IN7=0;
           IN8=1;
           R2=25;
}
void down()
{
       IN1=0;
           IN2=1;
           L1=30;
           IN3=1;
           IN4=0;
           R1=30;
           IN5=0;
       IN6=1;
           L2=30;
           IN7=1;
           IN8=0;
           R2=30;
}
void left()
{
           IN1=0;
           IN2=1;
           L1=40;
           IN3=0;
           IN4=1;
           R1=40;
           IN5=0;
           IN6=1;
           L2=30;
           IN7=0;
           IN8=0;
           R2=0;
}
void right()
{
           IN1=1;
           IN2=0;
           L1=40;
           IN3=1;
           IN4=0;
           R1=40;
           IN5=0;
           IN6=0;
           L2=0;
           IN7=1;
           IN8=0;
           R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