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4和AT89C51编程上的区别

楼主(2017-04-19):
求问大神们,基于STC15W4K32S4编写的程序和用AT89C51有什么区别呢?急求呀!!!

网友A(2018-07-02):
编程没太大区别,主要是两个单片机的管脚差别比较大

网友B:
指令兼容,但前者速度快,是后者的12倍(理论上),而且集成了很多功能
也就是说,AT89C51单片机的程序可以用到STC15W4K32S4系列1T8051单片机上面

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可直接通过电脑USB接口进行ISP下载编程,不须任何转换芯片,集成了更多的SRAM(4K 字节)、定时器7个(5个普通定时器+CCP定时器2)、串口(4个),集成了更多的高性能部件(如比较器、带死区控制的6路15位专用PWM等)

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的所有 i/o 口均有 4 种工作模式分别为:高阻、输入、输出和双向

网友C:
指令兼容,但前者速度快,是后者的12倍(理论上),而且集成了很多功能,也就是说,51单片机的程序可以用到STC15W4K32S4系列1T80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