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200B红外感应热释传感器怎么传到单片机里应用,如果用LM393N电压比较器的话电路...

楼主(2017-04-19):
RE200B红外感应热释传感器怎么传到单片机里应用,如果用LM393N电压比较器的话电路怎么接。本论坛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A(2019-10-31):
您好,请问你RE200B最后使用了吗,因为最近也要做一个类似的,想请教一下

网友B(2020-03-30):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你RE200B最后使用了吗,因为最近也要做一个类似的,想请教一下

大神求这个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C(2020-10-24):
需要和BISS0001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