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单片机驱动LCD12864液晶屏显示的程序

楼主:
全部源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12864.h"
- #include"delay.h"
- /************************************************************************************************
- //FILE:液晶12864驱动程序
- //VERS:1.0
- //AUTHOR:福建师范大学林木泉
- ************************************************************************************************/
- /************************************************************************************************
- @f_name: void LCD12864_InitPort(void)
- @brief: 初始化硬件端口配置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864_InitPor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 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CLK|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功能复用IO时钟,不开启复用时钟不能显示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DAT; //数据口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此模式下读输入寄存器的值得到IO口状态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函数(使能上述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CM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LCD12864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配置
- GPIO_Write(LCD12864_GPIO ,0xffff);
- /************************************************************************************************
- @f_name: void NOP(void)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 void NOP(void)
- { u8 i; for(i=0; i<100; i++); }
- /************************************************************************************************
- @f_name: u8 LCD12864_busy(void)
- @brief: 检测忙状态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 u8 LCD12864_busy(void)
- {
- u8 x;
- LCD_RS(0);
- LCD_RW(1);
- LCD_EN(1);
- NOP();
- NOP();
- x=Text_Busy;
- LCD_EN(0);
- return x;
- }
- /************************************************************************************************
- @f_name: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 @brief: 写指令
- @param: u8 dat 输入指令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 {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 LCD_RS(0);
- LCD_RW(0);
- LCD_EN(0);
- NOP();
- NOP();
- LCD_WriteData(dat);
- NOP();
- NOP();
- LCD_EN(1);
- NOP();
- NOP();
- LCD_EN(0);
- }
- /************************************************************************************************
- @f_name: void LCD12684_Wcmd(u8 dat)
- @brief: 写数据
- @param: u8 dat 输入数据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684_Wdat(u8 dat)
- {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 LCD_RS(1);
- LCD_RW(0);
- LCD_EN(0);
- NOP();
- NOP();
- LCD_WriteData(dat);
- NOP();
- NOP();
- LCD_EN(1);
- NOP();
- NOP();
- LCD_EN(0);
- }
- /************************************************************************************************
- @f_name: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brief: 液晶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
- LCD_PSB(1); //并口方式
- LCD_RST(0); //液晶复位 低电平有效
- delay_ms(3);
- LCD_RST(1); //置高电平等待复位
- delay_ms(3);
- LCD1268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 delay_ms(5);
- LCD1268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 delay_ms(5);
- LCD12684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 delay_ms(5);
- LCD12684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delay_ms(5);
- /************************************************************************************************
- @f_name: void LCD12864_Clr(void)
- @brief: 清屏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864_Clr(void)
- {
- LCD1268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绘图”
- delay_ms(5);
- LCD1268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 delay_ms(5);
- LCD12684_Wcmd(0x01); //清屏
- delay_ms(5);
-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 @brief: 设置显示位置
- @param: u8 x:X轴 u8 y:Y轴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 {
- u8 pos;
- if (x==1) {x=0x80;}
- else if (x==2) {x=0x90;}
- else if (x==3) {x=0x88;}
- else if (x==4) {x=0x98;}
- else x=0x80;
- pos = x+y ;
- LCD12684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 @brief: 显示图形
-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 {
- u8 i,j;
- LCD12684_Wcmd(0x34); //关闭图形显示
- for(i=0;i<32;i++)
- LCD12684_W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 LCD12684_W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 LCD12684_Wdat(*bmp++);
- delay_ms(1);
- }
- for(i=0;i<32;i++)
- {
- LCD12684_Wcmd(0x80+i);
- LCD12684_Wcmd(0x88);
- for(j=0;j<16;j++)
- LCD12684_Wdat(*bmp++);
- delay_ms(1);
- }
- LCD12684_Wcmd(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 @f_name: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brief: 显示字符串
-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 @return: None
- ************************************************************************************************/
-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
- u8 temp;
- if(x>4) {x=1;}
- if(y>4) {y=0;}
- LCD12864_Pos(x,y);
- temp=*p;
- while(temp!='\0')
- {
- LCD12684_Wdat(temp);
- temp=*(++p);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