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数码管显示生日控制

楼主(2017-04-19):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里说的生日显示是要几位的月和日吗?

网友B:
#include"reg51.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led[8]={0x5b,0x3f,0x06,0x87,0x3f,0x86,0x06,0x3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switch(i)
        {
         case 0:lsa=0;lsb=0;lsc=0;i++;P0=led[7];break;
         case 1:lsa=1;lsb=0;lsc=0;i++;P0=led[6];break;
         case 2:lsa=0;lsb=1;lsc=0;i++;P0=led[5];break;
         case 3:lsa=1;lsb=1;lsc=0;i++;P0=led[4];break;
         case 4:lsa=0;lsb=0;lsc=1;i++;P0=led[3];break;
     case 5:lsa=1;lsb=0;lsc=1;i++;P0=led[2];break;
     case 6:lsa=0;lsb=1;lsc=1;i++;P0=led[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i=0;P0=led[0];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网友C: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时,学过这个程序!

网友D:
楼主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E:
看得我脖子疼...

网友F:
生日显示是要月和日都显示吗?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做的我也是新手所以芯片用了两个在玩哈哈哈

网友G:
先从数码管显示看起

网友H:
题目就是8位数码管显示,至于生日年月日,仅仅是显示内容而已。你要找的就是8位数码管显示,8位数码管显示有多种显示电路,你要哪一种?一般是性价比高的电路。

网友I:
这个不算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做的我也是新手所以芯片用了两个在玩哈哈哈

大神有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生日显示是要几位的月和日吗?

就是一个数码管连续显示数字,比如19950508就行,求c语言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
求c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J:
你就是用io口控制数码管的断选和位选。数字就存在数组里面。如果需要该变数字就加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