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00秒秒表仿真

楼主:
秒表(LCD显示)
要求:(1)按键输入:开关机,复位,开始加计时,计时停止,开始减计时;(21602LCD显示:开机显示,加计时显示,减计时显示,2组计时循环显示;(3)功能:开机复位置零,可选择加、减计时,计时范围0-500秒;可连续计两组数据,第一组存储后,计第二组数据,分时读出两次计数的数据。显示范围与实际时间的误差δ<±1%

网友A(2017-04-19):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