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IIC通讯读AM2320温湿度数据,并显示在LCD1602上 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7-04-19):
小弟新手,做了个温湿度检测,但是一直读不到AM2320的数据,求大神解惑;
另:AM2320的sda和scl两根引脚要求接4.7千欧电阻,小弟没有,给接了1千欧的;

下面是小弟写的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3;//LCD 三个引脚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scl=P2^0; //IIC 总线引脚
sbit sda=P2^1;  //  .
uchar code table[]="Tem:     Hum:  ";
uchar code table1[]="     *c        %";
uchar wenh,wenl,shih,shil;
char *p;// 保存2320数据的变量
int newnum(char ha,char lb)  //两个字节合并
{
  int c;
  c=(ha<<8)+lb;
  return c;
}
void delay0()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comm)  //LCD 写命令函数
{
   RS=0;
  RW=0;
  E=0;
  P1=com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e(datee) //LCD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E=0;
  P1=date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display(int num,uchar w)//LCD 显示温度 湿度数字
{
   uchar shi,ge,fushi;
  shi=num/100;
  ge=(num%100)/10;
  fushi=num%10;

  write_com(0x80+0x40+w);
  delay(5);
  write_date(0x30+shi);
  delay(5);
  write_date(0x30+ge);
  delay(5);
  write_date(0x2e);
  delay(5);
  write_date(0x30+fushi);

}
void init()  //初始化
{
uint a;             //LCD 初始化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
for(a=0;a<16;a++)
  {
      write_date(table[a]);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a=0;a<16;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5);
   }                        //........
  scl=1;  //IIC初始化
  sda=1;
  delay0();  //.
}
void star()   //IIC 开始函数
{
   sda=1;
  delay0();
  scl=1;
  sda=0;
  delay0();
  scl=0;
}
void stop()  //IIC 停止函数
{
   sda=0;
  delay0();
  scl=1;
  delay0();
  sda=1;
}
void write_ack(uchar acknum)  //IIC 主机读取数据后发送应答0或1
{
   scl=0;
  delay0();
  sda=acknum;
  scl=1;
  delay0();
  scl=0;
  delay0();
   sda=1;
}
void read_ack()    //IIC  主机发送数据后读取从机应答
{
uchar b;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scl=1;
while((sda==1)&&b<255)
  b++;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IIC  写一个字节
{
  uchar temp,i;
temp=dat;
for(i=0;i<8;i++)
  {
      scl=0;
    delay0();
    temp=temp<<1;
    sda=CY;
    delay0();
    scl=1;
    delay0();
   }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
uchar read_byte()  //IIC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a;
  scl=0;
  delay0();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0();
     a=(a<<1)|sda;
     delay0();
     scl=0;
     delay0();
   }
  delay0();
  return a;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  //写2320 读命令
{
   star();
  write_byte(add);
  read_ack();

  write_byte(0x03);
  read_ack();
  write_byte(0x00);
  read_ack();
  write_byte(0x04);
  read_ack();

  stop();
}
void read_add(uchar add)//  读2320数据
{
uchar i;
  write_byte((add)|0x01);
read_ack();
delay(1);

for(i=0;i>8;i++)
{
    *(p+i)=read_byte();
  write_ack(0);
  }
write_ack(1);
stop();
}
void hxing2320()  //唤醒2320
{
star();
  write_byte(0xB8);
read_ack();
delay(15);
stop();
}
void AM2320()//  使用2320
{
int wen,shi;
  hxing2320();
delay0();
write_add(0xB8);
delay(20);
read_add(0xB8);

wen=newnum(*(p+2),*(p+3));
shi=newnum(*(p+4),*(p+5));
display(wen,1);
display(shi,10);
}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计算*ptr内前len个字节的CRC码
{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
  {
    crc ^=*ptr++;
    for(i=0;i<8;i++)
    {
      if(crc & 0x01)
        {
          crc>>=1;
          crc^=0xA001;
        }else
          {
            crc>>=1;
          }
    }
  }
return crc;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AM2320();
  }
}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自顶,要被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