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8T6单片机的驱动12864液晶片显示试验程序

楼主(2017-04-19):
STM32的C8T6单片机的驱动12864液晶片显示试验程序
全部源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lcd.h"
#include"systick.h"

u8 table1[]="我爱单片机";
u8 table2[]="0123456789";
/****************************************************************************
【功能说明】 LCD写字节函数入口参数
inst=cmd/data: 命令/数据标志(data:写显示数据 cmd:写控制指令)
x : 命令/数据字节
****************************************************************************/
void LCD_Write_COM(u8 com)
{
        u16 temp=0;
  LCD_RW_0;   //写操作
        LCD_CS_0;   //写命令
        temp= ((temp|0x0B)<<8)|(u16)com;
        GPIO_Write(GPIOC,temp);
        Delay_ms(1);
        LCD_EN_1;   //使能12864
        Delay_ms(1);
        LCD_EN_0; //失能12864
}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
{
  u16 temp=0;
  LCD_RW_0;
        LCD_CS_1;
        temp= ((temp|0x0F)<<8)|(u16)dat;
        GPIO_Write(GPIOC,temp);
        Delay_ms(1);
  LCD_EN_1;   //使能12864
        Delay_ms(1);
        LCD_EN_0; //失能12864
}

void Init_LCD(void)
{
        LCD_PSB_1;
        LCD_Write_COM(0X30);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e);  //显示开关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5);
}

void LCD_Display_Sign(void)
{
  u8 i;
        u8 a=0x10;
        LCD_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a);
     a++;
                 Delay_ms(5);
   }
}

void LCD_Display_Char(void)
{
  u8 a=0xce,b=0xb0,i;
        LCD_Write_COM(0X88);
        for(i=0;i<8;i++)
        {
                LCD_Write_DATA(a);
                LCD_Write_DATA(b);
                b++;
        }
}

void LCD_Display_RChar(void)
{
  u8 i;
        LCD_Write_COM(0X90);
        for(i=0;i<10;i++)
         {
     LCD_Write_DATA(table1[i]);
     Delay_ms(3);
   }
}

void LCD_Display_Num(void)
{
  u8 i;
        LCD_Write_COM(0X98);
        for(i=0;i<10;i++)
         {
     LCD_Write_DATA(table2[i]);
     Delay_ms(3);
   }

}

void LCD_Display_Count(u16 k)
{
  u8 gewei,shiwei,baiwei,qianwei;
  qianwei=k/1000;
  baiwei=k%1000/100;
  shiwei=k%100/10;
  gewei=k%10;

                LCD_Write_COM(0X88);
                LCD_Write_DATA(table2[qianwei]);
                Delay_ms(3);
                LCD_Write_COM(0x89);
                LCD_Write_DATA(table2[baiwei]);
                Delay_ms(3);
                LCD_Write_COM(0x8A);
                LCD_Write_DATA(table2[shiwei]);
                Delay_ms(3);
                LCD_Write_COM(0x8B);
                LCD_Write_DATA(table2[gewei]);
                Delay_ms(3);
}

网友A(2020-02-25):
很好  正好需要

网友A:
有接线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