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试程序 可通过TFT显示屏显示

楼主(2017-04-19):
STM32温度传感器(DS18B20)实验,可通过TFT显示屏显示,值得参考

/* tanqi TFT*/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tft.h"
#include"DS18B20.h"

extern        u8  presence;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高速外部时钟信号的设置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代码延时值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设置 AHB(系统总线) 时钟(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 AHB 时钟(P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ADC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等待PLL 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TFT_GPIO_Config();
        ILI9325_Initial();
        ClearScreen(0xF800);//背景颜色

        LCD_PutString(0,100,"我爱 1 2 3!!??",Black,Magenta);

    while (1)
        {
                do
                {
                        delayms(500);                //适当调整,防止1820一直转换产生内热
                        Read_Temperature();         //读温度值
                        Disp_Temperature();  //温度值处理
        }
                   while(!presence) ;
    }
}

下载:

网友A:
太好了 最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有原理图吗?比如引脚的连接图

网友C(2019-05-22):
有仿真么?

网友D:
很好,谢谢真的感谢啦

网友E(2019-07-04):
看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F(2020-07-19):
下载后打开了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