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d算法控制pwm占空比?

楼主(2017-04-19):
比如我要实现一个恒温箱控制系统,采用位置式算法,将实际温度与目标温度之差经过比例积分微分运算后你合成PWM占空比数值变化的曲线,输出给光耦桥驱动电路.从而控制我的PTC加热片工作?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多机通信中,主机必须要能对各个从机进行识别,在51系列单片机中可以通过SCON寄存器的SM2位来实现。当串口以方式2或方式3发送数据时,每一帧信息都是11位,第9位是数据可编程位,通过给TB8置1或置0来区别地址帧和数据帧,当该位为1时,发送地址帧;该位为0时,发送数据帧。 在多机通信过程中,主机先发送某一从机的地址,等待从机的应答,所有的从机接收到地址帧后与本机地址进行比较,若相同,则将SM2置0准备接收数据;若不同,则丢弃当前数据,SM2位不变。

网友B:
命题是对的,原理先弄清楚,即为什么PID能控制温度?

网友C:
自从有了单片机,自动控制PID理论被颠覆了,特别是温控,慢响应系统,一般采用模糊控制,而不是PID控制。

网友D:
你要先确立一个关系,即控制器输出值范围和PWM占空比的范围

网友E(2017-09-12):
引用 网友F:

控制器输出范围和PWM占空比的范围怎么说?假定还是以温控项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