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RE200B红外感应热释传感器怎么传到单片机里应用,如果用LM393N电压比较器的话电路怎么接。本论坛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

RE200B

RE200B

引脚图

引脚图

光敏电阻在LM393电压比较器上的应用

光敏电阻在LM393电压比较器上的应用

网友A:
通过信号放大AD转换信号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信号放大AD转换信号给单片机

信号放大用什么电路,不是很想用AD转换因为去单片机的引脚太多了我只要输出0-1的电平去单片机作为类是开关的样子就可以的。

网友B:
试试这个(电压太高的话,可以给传感器串个分压电阻)

网友C:
楼主是否用LED1的明暗来表示接收信息的成败?
显然LED1的明暗除与传感器相关之外,还与R3的大小相关。
所以:设计的要点之一在R3的控制上,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电子电位器(替代R3)达成目的。
或者:用DA控制U1A-2脚电位,也能达成同样的目的。
如此可以达成传感器的灵敏度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压太高的话,可以给传感器串个分压电阻)

好嘞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D:
可以上网查查资料,查一下这种电路,然后仿照这种接法

网友E:
传感器输出很弱,建议用场效应管放大,或用低噪高阻的运算放大器放大,然后再通过AD转换
用电压比较电路,只能输出个门限判断(例如高于门限有输出/低于门限没有输出)

网友F:
一般这个会配合BISS0001这款芯片使用,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包括典型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