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教室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原理图+PCB 仿真图 源程序等资料分享

楼主(2017-04-19):
制作了一个教室照明管理系统,资料非常全该有的都有了详情见压缩包.
做出来的实物图正面图片:

背面图片:

教室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原理图(AD格式的清晰版请下载附件):

教室智能照明控制系统pcb文件(AD画的pcb工程文件附件里面有):

教室智能照明控制proteus仿真图(附件可下载工程文件):

另外还提供很多参考资料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列表如下:
\DS18B20中文资料.pdf
\主程序流程图.doc
\人数统计子程序流程图.doc
\光电式计数器的设计(毕业论文).docx
\光电计数器毕业设计论文.pdf
\关于红外对管的原理及应用.docx
\原理图简介20160409.doc
\基于AT89S51单片机的教室灯光智能控制系统设计.doc
\基于DS18B20的温度控制系统毕业设计.doc
\基于STC89C52单片机和DS1302时钟芯片定时开关的设计与仿真(参考时钟部分).doc
\基于单片机的教室灯光自动控制系统.doc
\基于单片机的计数器(参考计数部分).doc
\常用光敏电阻参数.doc
\开题报告任务书.doc
\操作说明.doc
\教室智能照明材料清单.xls
\智能路灯控制系统毕业论文.doc
\模电课件27第七章电压比较器.ppt
\比较器工作原理及应用.doc
\毕业论文答辩技巧大全.doc
\水域全自动增氧喂料系统(参考定时部分).doc
\液晶显示子流程图.doc
\答辩常见问题解答.doc
\系统框图.doc
\软件打开及下载.txt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_data[7];
uchar code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数据的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code table1[]="C: 00|2000/00/00";
uchar code table2[]="T: 00|00:00:00 0";
uchar code table3[]="                ";                         //清屏内容
uchar code table4[]="  Set Real Time ";
uchar code table5[]="  Set Open Time ";
uchar code table6[]="   Start Time:  ";
uchar code table7[]="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8[]="    End Time:   ";
uchar code table9[]="Date: 2000/00/00";
uchar code table0[]="Time: 00:00:00 0";

bit Adjust;                          //调节标志位,=1表示进入调节模式,=0是正常模式
bit Auto_flg;                  //自动模式标志位,=1表示手动模式,=0是自动模式
sbit rs=P1^0;                  //LCD1602
sbit rw=P1^1;                   //LCD1602
sbit e=P1^2;                  //LCD1602
sbit sck=P2^5;                  //时钟端口
sbit io=P2^6;                  //时钟端口
sbit rst=P2^7;                  //时钟端口
sbit SELT =P1^6;          //选择键
sbit ENTER=P1^7;          //确认键
sbit UP   =P3^0;          //加键
sbit DOWN =P3^1;          //减键
sbit MODE =P3^2;          //切换按键接口
sbit SWITCH=P3^3;          //手动开关
sbit AUTO_LED=P1^3;          //自动模式灯接口
sbit HAND_LED=P1^4;          //手动灯接口
sbit LAMP1=P3^4;          //灯接口
sbit LAMP2=P3^5;          //灯接口
sbit LAMP3=P3^6;          //灯接口
sbit LAMP4=P3^7;          //灯接口
sbit LIGHT1=P2^0;          //光线检测端口
sbit IN1=P2^2;
sbit OUT1=P2^1;
sbit DQ=P1^5;                  //温度数据口
uchar Select_num;          //选择按键按下次数
uchar Enter_num;          //确认按键按下次数
uchar Switch_num;          //手动开关按键按下次数
float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时间设置值
uchar Week;
float Hour_H,Minute_H,Second_H;                                          //设置开始时间
float Hour_L,Minute_L,Second_L;                                          //设置结束时间
int Value1;                                                                                        //人数
uchar IN1_flag=0;
uchar OUT1_flag=0;
uint Count;           //T0定时器中断计数次数
uchar Miao;

int temperature;                                                                        //全局变量 温度

void read_rtc();

/**************************************************LCD1602显示*******************************************************************/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rw=0;
        delay1(5);
        rs=0;
        delay1(5);
        e=1;
        delay1(5);
        P0=com;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w=0;
        delay1(5);
        rs=1;
        delay1(5);
        e=1;
        delay1(5);
        P0=date;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Year=17;
        Month=1;
        Day=1;
        Hour=15;
        Minute=30;
        Second=50;
        Week=1;
        Hour_H=22;
        Minute_H=0;
        Second_H=0;
        Hour_L=18;
        Minute_L=0;
        Second_L=0;
        e=0;                                                    // 时序表e初始为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自动加1,光标输入方式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5);
        }
}

void SetTim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0;                                                        //把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把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Week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dat);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Dat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6;                                                        //把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6;                                                        //把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3);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LCD_Clean(uchar i)                                        //液晶屏清除显示
{
        uchar num;
        if(i==1)
        {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一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if(i==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二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string)
{                                                                                 //液晶屏显示内容,把要显示的内容写到对应的位置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line==1)
        {
                address=0x80;                                         //0X80是第1行的第1个位置  ,0x81第2位
        }
        else if(line==2)
        {
                address=0x80+0x40;                          //0X80+0x40是第2行的第1个位置  ,0X80+0x40+1是第2行第2位
        }

        for(i=0;i<16;i++)
        {
                write_com(address);
                write_date(string[i]);
                address++;
        }
}
/**********************************DS1302时钟***************************************/
void Time_Display(void)
{
        read_rtc();
        Date_dispaly(0x80+0x40+9,time_data[6]);  //显示秒
        Date_dispaly(0x80+0x40+6,time_data[5]);         //显示分
        Date_dispaly(0x80+0x40+3,time_data[4]);         //显示时
        Date_dispaly(0x80+11,time_data[3]);                 //显示日
        Date_dispaly(0x80+8,time_data[2]);                 //显示月
        Week_dispaly(0x80+0x40+15,time_data[1]); //显示周
        Date_dispaly(0x80+5,time_data[0]);                 //显示年
                                           //        Year/10*16+Year%10
        Hour=time_data[4]/16*10+time_data[4]%16;;
        Minute=time_data[5]/16*10+time_data[5]%16;;
        Second=time_data[6]/16*10+time_data[6]%16;;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0x01;                                           //准备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at=dat>>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传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传数据
        rst=0;                                                     //不受其他影响
        _nop_();
        io=1;                                                   //释放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转换BCD码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最终读出来的数 16进制
        }
}

/*************************************************按键****************************************************************/
void Keyscan(void)
{
        if(SELT==0)
        {
                delay1(2);
                if(SELT==0)
                {
                        while(!SELT);
                        Select_num++;                                        //选择键按下一次
                        Adjust=1;                                                //进入调节模式
                }
                if(Select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2)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x4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0x4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3)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Enter_num=0;
                        Adjust=0;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Enter_num=0;
        }

        if(ENTER==0)
        {
                delay1(2);
                if(ENTER==0)
                {
                        while(!ENTER);
                        Enter_num++;
                }
                if(Select_num==1)                                        //设置实时时间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9);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0);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8);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年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11);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月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1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日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80+0x40+6);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9);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2);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write_com(0x80+0x40+15);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星期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8)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time_data[0]=Year;///10*16+Year%10;
                                time_data[1]=Week;///10*16+Week%10;
                                time_data[2]=Month;///10*16+Month%10;
                                time_data[3]=Day;///10*16+Day%10;
                                time_data[4]=Hour;///10*16+Hour%10;
                                time_data[5]=Minute;///10*16+Minute%10;
                                time_data[6]=Second;///10*16+Second%10;
                                set_rtc();                                         //设置时间
                                Select_num=0;
                                Adjust=0;
                        }
                }

                if(Select_num==2)                                        //设置开关锁时间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6);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8);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Adjust=0;
                        }
                }

        }
        if(UP==0)
        {
                delay1(2);
                if(UP==0)
                {
                        while(!UP);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99)
                                        Year=0;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2)
                                        Month=1;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31)
                                        Day=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23)
                                        Hour=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7)
                                        Week=1;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23)
                                        Hour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59)
                                        Minute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59)
                                        Second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23)
                                        Hour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59)
                                        Minute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59)
                                        Second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
        }
        if(DOWN==0)
        {
                delay1(2);
                if(DOWN==0)
                {
                        while(!DOWN);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0)
                                        Year=99;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
                                        Month=12;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1)
                                        Day=3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0)
                                        Hour=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0)
                                        Second=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1)
                                        Week=7;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0)
                                        Hour_L=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0)
                                        Minute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0)
                                        Second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0)
                                        Hour_H=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0)
                                        Minute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0)
                                        Second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
        }

        if(MODE==0)                                                        //切换按键按下
        {
                delay1(2);                                                        //消抖
                if(MODE==0)
                {
                        while(!MODE);                                        //按键释放
                        Auto_flg=~Auto_flg;                                //模式切换
                        if(Auto_flg==0)                                        //自动模式
                        {
                                AUTO_LED=0;                                        //自动灯亮
                                HAND_LED=1;
                        }
                        if(Auto_flg==1)                                        //手动模式
                        {
                                AUTO_LED=1;
                                HAND_LED=0;                                        //手动灯亮
                                LAMP1=1;                                        //关灯
                                LAMP2=1;
                                LAMP3=1;
                                LAMP4=1;
                        }
                }
        }
        if(Auto_flg==1)                                                        //手动模式
        {
                if(SWITCH==0)                                                //灯开关按键按下
                {
                        delay1(2);                                                //消抖
                        if(SWITCH==0)
                        {
                                while(!SWITCH);                                //按键释放
                                Switch_num++;                                //按下次数增加
                                if(Switch_num==1)                        //按下一次,开一盏灯
                                {
                                        LAMP1=0;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Switch_num==2)                        //按下二次,开二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1;
                                        LAMP4=1;
                                }
                                if(Switch_num==3)                        //按下3次,开3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0;
                                        LAMP4=1;
                                }
                                if(Switch_num==4)                        //按下4次,开4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0;
                                        LAMP4=0;
                                }
                                if(Switch_num==5)                        //按下5次,开0盏灯
                                {
                                        LAMP1=1;
                                        LAMP2=1;
                                        LAMP3=1;
                                        LAMP4=1;
                                        Switch_num=0;                        //次数清除
                                }
                        }
                }
        }
}

void Open(void)
{
        float Now;
        float Set_L,Set_H;
        Now=Hour+Minute/60+Second/3600;                                                  //把实时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L=Hour_L+Minute_L/60+Second_L/3600;                                  //把设置下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H=Hour_H+Minute_H/60+Second_H/3600;                                  //把设置上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if(Auto_flg==0)                                                                                //自动模式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在上下限时间范围内
                {
                        if(LIGHT1==0)                                                            //光线不足
                        {
                                if(Value1==0)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Value1>0)&(Value1<10))
                                {
                                        LAMP1=0;                                                        //亮一个灯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Value1>=10)&(Value1<20))
                                {
                                        LAMP1=0;                                                        //亮二个灯
                                        LAMP2=0;
                                        LAMP3=1;
                                        LAMP4=1;
                                }
                                if((Value1>=20)&(Value1<30))
                                {
                                        LAMP1=0;                                                        //亮三个灯
                                        LAMP2=0;
                                        LAMP3=0;
                                        LAMP4=1;
                                }
                                if(Value1>=30)
                                {
                                        LAMP1=0;                                                        //亮四个灯
                                        LAMP2=0;
                                        LAMP3=0;
                                        LAMP4=0;
                                }
                        }
                        if(LIGHT1==1)                                                            //光线强烈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不在范围内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
}

/*******************************************************************************************************/
void Count_Value(void)
{
        SetTime_dispaly(0x80+3,Value1);
        if(IN1==0)
        {
                delay1(1);
                if(IN1==0)
                {
                        while(!IN1);
                        if(OUT1_flag==0)
                        {
                                IN1_flag=1;
                                TR0=1;                                         //开启定时器 防止误触发
                        }
                        if(OUT1_flag==1)
                        {

                                Value1++;                                 //人数增加
                                if(Value1>=99)                         //如果人数计数到99,变为最大99
                                Value1=99;
                                OUT1_flag=0;                         //清零
                                IN1_flag=0;
                                TR0=0;                                         //关闭定时器
                                Count=0;
                                Miao=0;
                        }
                }
        }
        if(OUT1==0)
        {
                delay1(1);
                if(OUT1==0)
                {
                        while(!OUT1);
                        if(IN1_flag==0)
                        {
                                OUT1_flag=1;
                                TR0=1;                                         //开启定时器 防止误触发
                        }
                        if(IN1_flag==1)
                        {
                                Value1--;                                //人数减少
                                if(Value1<0)                        //如果人数计数小于0,变为最小0
                                Value1=0;
                                IN1_flag=0;                                //清零
                                OUT1_flag=0;
                                TR0=0;                                         //关闭定时器
                                Count=0;
                                Miao=0;
                        }
                }
        }
}
/****************************************温度************************************************************/
/*void delay(uint y)                                                                           //DS18B20延时函数(仿真用)
{
        while(y--);
}
*/
void delay(uint z)                                                                                  //DS18B20延时函数(实物用)
{
        uint x,y;
        for(x=z;x>0;x--)
                for(y=1;y>0;y--);
}

void write_byte(uint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八次          共有八位
        {
                DQ=0;                                                //写零
                DQ=dat&0x01;                //向总线写位数据,从最低位写起
                delay(4);
                DQ=1;                                                //写一
                dat>>=1;                                    //下次写作准备,移位数据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一个字节,返回值
{
        uchar i;
        uint value;
        for(i=0;i<8;i++)                        //循环八次          共有八位
        {
                DQ=0;
                value>>=1;
                DQ=1;                                                //释放总线
                if(DQ)
                value|=0x80;                            //DQ=1,value取1
                delay(4);
        }
        return value;
}

void ds18b20_init()                                    //初始化函数
{
        uint n;
        DQ=1;
        delay(8);
        DQ=0;
        delay(80);                                            //低电平480——960us
        DQ=1;                                                        //总线释放
        delay(8);                                            //等待50——100us
        n=DQ;                                                    //读取复位状态
        delay(4);
}

int readtemperature()                                //读整数部分
{
    int a,b;                                                //高八位,低八位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匹配,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可节省操作时间
        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检测
        delay(300);                                            //测温度
        ds18b20_init();                                    //开始操作前需要复位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匹配
        write_byte(0xbe);                            //写读寄存器中温度值的命令
        a=read_byte();                                    //low          低位开始读取
        b=read_byte();                                    //high          高位开始读取
        b<<=8;                                                        //把高位左移八位
        b=b|a;                                                        //高八位与第八位进行或运算,得到总和
        if(b>=0)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b=b*0.0625;                                        //直接乘以0.0625
                write_com(0x80+0x40+2);                //在LCD1602对应的位置不写内容
                write_date(0x20);
        }
    else                                                        //温度小于0
        {
                b=~b+1;                                                //取反码再加一
                b=b*0.0625;                                        //再运算
                write_com(0x80+0x40+2);                //在LCD1602对应的位置写一个负号
                write_date(0x2d);
        }
        return b;                                                //返回b,此时以表示温度
}
void temperature_dispaly(char add,char dat)                         //温度显示函数: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0;                                                                                 //把温度的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把温度的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0x80+0x40+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定时器初始化和主函数***********************************************************/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定时器T0的中断        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        TR0=1;                                                   //开启定时器
}
void main()
{
        AUTO_LED=0;                                         //默认自动模式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
        init();                                                 //液晶初始化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delay1(8000);
        while(1)
        {
                if(Adjust==0)                         //非调节模式下显示时间人数和温度
                {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_dispaly(3,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Time_Display();                 //显示时间
                        Open();                                  //动作判断,根据光线和声响开关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5-27):
里面好像没有仿真文件啊

网友B:
正想我要做的东西谢谢!

网友C:
有这个设计的毕业论文吗

网友D:
给力,特别棒

网友E(2017-08-29):
焊功赞一个!

网友F(2017-09-29):
赞一个,很好的东西

网友G:
感谢分享!给你个赞

网友G:
感谢楼主!给你个赞

网友H:
我超喜欢你  你资料太完美了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有钱的话给你  虽然我没钱

网友I(2018-01-03):
hhh
好工作如果

网友J:
太好啦!多谢分享.

网友K:
万能板做得真漂亮

网友L(2018-03-12):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M:
很好的资料啊,我大一就得做这个,又得熬夜几个晚上了T_T

网友N:
解我燃眉之急,谢谢大神

网友O(2018-04-11):
非常非常给力

网友P:
怎么我下载不了啊

网友P:
请问proteus怎么可以仿真“自动”模式下的灯亮灭情况

网友Q:
有人做了实物吗  为什么我程序下载到实物就初不了效果

网友P:
你好 我想问为什么要检测温度

网友R:
厉害了我的天

网友R:
很棒棒赞一个哦

网友S:
非常好,对学习单片机很有帮助

网友T:
十分感谢!非常需要。

网友U:
有实物效果视频吗楼主

网友V:
厉害,学到很多

网友W:
很好,对自己很有帮助

网友X:
这个程序还能简化吗

网友Y(2018-05-29):
为什么我在最开始使用这个仿真的时候,自动模式下好用,但是过了段时间,现在自动模式不好用了,重新解压文件,也不好用

网友Z(2018-07-27):
给力,棒棒的。

网友AA(2018-09-19):
引用 网友AB:
可以的

我的怎么下载不下来

网友AC:
非常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AD:
太及时了,我毕业设计题目就这个,感谢你的无私分享

网友AE(2018-11-13):
对学习单片机很有帮助。

网友AF:
电路板焊的非常漂亮,点赞

网友AG:
亲  做得很好  能私发一份吗

网友AH:
谢谢楼主分享   解我燃眉之急

网友AI:
谢谢,这资料找了2年了。

网友AJ:
厉害了,超级给力

网友AK:
非常好,感谢了!!!

网友AL:
新入小白 学习啦

网友AM(2018-12-26):
赞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全手工。

网友AN: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设置键盘设置real time时显示的那个时间并不是当前时间呢。而且设置这个real time时间没作用啊??谢谢回答

网友AN:
引用 网友Q:
有人做了实物吗  为什么我程序下载到实物就初不了效果

我想问一下你的设置real time 功能准确码。我感觉这个功能这儿有问题啊

网友AO:
给力 很有用

网友AP:
兄弟给力呀

网友AQ(2019-02-21):
没黑币,可以私下分享一下吗??

网友AR:
引用 网友Y:
为什么我在最开始使用这个仿真的时候,自动模式下好用,但是过了段时间,现在自动模式不好用了,重新解压文 ...

这个在proteus怎么仿真自动模式啊?

网友AS(2019-03-23):
很棒的资料

网友AT: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U:
这个能设计成加扩展,控制空调,同时可以增加传感器,显示pm2.5

网友AU:
淘宝上居然有和这一模一样的。

网友AV(2019-04-24):
很给力啊

网友AW:
解决了没?

网友AX:
思路很清晰厉害

网友AY:
很棒棒赞一个哦,太厉害了

网友AZ(2019-06-01):
有一焊接大佬

网友BA:
很好很好

网友BB:
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BC:
很棒棒!赞一个!

网友BD:
想请问一下, proteus仿真图中,按键 内 外 黑暗 分别控制什么?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BE(2019-07-14):
请问仿真里在自动模式下人数达到要求后灯怎么不亮

网友BE:
有没有视频

网友BF(2019-11-12):
急需这个文件啊

网友BG: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H(2019-12-18):
感觉楼主科班,感谢分享,已记录慢慢分析,很有帮助。
焊工一流,不过我对洞洞板天然有恐惧证

网友BI:
真的很棒

网友BI:
这个可以用手机wifi控制不

网友BJ(2020-03-01):
焊接超棒,有用导线连接的吗?

网友BK(2020-03-31):
protues仿真图可以实现      自动根据室内光照强弱来调节亮度    吗?

网友BK:
Protues    这个软件   是如何实现  自动根据室内光照强弱来调节亮度   的?

网友BL:
从万用板走锡能看出来是大佬

网友BM(2020-05-04):
板子焊的真漂亮

网友BN(2020-07-01):
内容非常多,挺好的

网友BO(2022-05-11):
这焊接水平,估计是我的天花板了。

网友BP:
请问仿真里面的led为什么不亮啊

网友BQ:
好漂亮的背面图焊接图

网友BR(2022-11-14):
        很好,对我学习单片机很有帮助,并且完成了.

网友BS:
完美啊,真好

网友BT:
我想问一下可以不要温度或者说换成其他的比如湿度什么的,谢谢

网友BU(2023-04-23):
红外对管怎么焊

网友BV:
看着楼主焊接得哪个板子,不禁回想起以前自己做设计得时候,也是同样得焊接方法,我们给其取名“连焊”。

网友BW(2024-10-25):
怎么打开pbc,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