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广州塔小蛮腰制作资料 效果非常酷炫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单片机广州塔制作资料,小蛮腰效果非常酷炫哦,附件里面有视频:

广州塔制作说明
亲,感谢您购买我们店铺的广州塔,在制作广州塔时,请先大概浏览一下该制作文档,再进行制作,谢谢!广州塔的制作挺简单的哦,都是重复同一个步骤,只要有耐心一定可以很轻松的制作出来呢
一、电路板焊接:
PCB板焊接按照如下清单:(见附件)

焊接完成控制板后,请按照调试文档步骤,对主板进行测试检查
二、灯组装:
灯的组装是,层共阳也就是长脚(J17---J31,竖共阴也就是短脚(J1---J16),一定不能搞错了!
第一步:准备好制作模板(将配套的铜柱固定在模板四边朝下)
第二步:将每一颗LED脚(极)掰成和脚(极)成90度
第三步:制作塔身第一层LED,选择在外围一圈模板制作
  • 将LED插入最外围一圈模板,短脚朝外,长脚连接在一起后,用焊锡焊接在一起!
  • 以此类推,将第一圈LED焊接好。
(3)将多余管脚减掉,是减掉层的脚哦!
步:制作塔身第二层LED,选择在第二圈模板制作(红圈圈起的一层)。
步:制作塔身第三层LED,选择在第三圈模板制作。
步:制作塔身第四层LED,选择在第四圈模板制作。
步:制作塔身第五层LED,选择在第五圈模板制作。
步:制作塔身第六层LED,选择在第六圈模板制作。
步:制作塔身第七层LED,选择在第七圈模板制作。
步:制作塔身第八层LED,选择在第八圈模板制作。
十一步:制作塔身第九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十二步:制作塔身第十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十三步:制作塔身第十一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十四步:制作塔身第十二层LED,选择在第八圈模板制作。
十五步:制作塔身第十三层LED,选择在第七圈模板制作。
十六步:制作塔身第十四层LED,选择在第六圈模板制作。
十七步:制作塔身第十五层LED,选择在第五圈模板制作。
十八步:制作塔身第十六层LED,选择在第四圈模板制作。
(制作塔顶:灯的分布为:5-3-3-1,就是塔顶一层是5颗灯,第二层3颗灯,第三层3颗灯,第四层1颗灯)
十九步:制作塔顶第一层LED,选择在第十圈模板制作,只需要5颗灯即可。
二十步:制作塔顶第二层LED,选择在第十一圈模板制作,只需要3颗灯即可。

二十一步:制作塔顶第三层LED,也是选择在第十一圈模板制作,也是只需要3颗灯即可。
    好了,到此为止,每一层LED都制作好了,现在需要将层与层之间连接在一起。
第一步:将层的竖一排LED的管脚稍微折弯一点点。

第二步:将每一层的LED的节点到LED底部之间上一点焊锡,方便层与层之间的连接。
第三步:将上一层竖的LED管脚底部和下一层的LED的节点处上左右连接在一起,也要保证上一层和下一层稍微有一点点错位
第四步:以此类推,将塔身每一层LED都这样连接在一起。
第五步:塔顶第一层(下图标有5)是5颗灯,塔身第16层是16颗灯,所以,塔顶第一层和第16层连接是隔两颗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是隔3颗灯(焊接点如下五个红色圈圈,亲,或许您看到这里有点模糊,但是您亲手制作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了)。

第六步:塔顶第二层(上图标有3那一层)是3颗灯,塔顶第一层是5颗灯,所以像上一步做法是类似的,有一颗灯是隔一颗灯焊接,有两颗是没有相隔的。
第七步:塔顶第三层(上图标有3那一层)也是3颗灯,塔顶第二层也是3颗灯,所以将它们直接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第八步:塔顶第四层(上图标有1那一层)是1颗灯,将灯的负极连接到第三层颗灯中任一颗灯的负极。正极连接第三层的层也就是第三层的正极。
第九步:用跳线将塔顶四层的全部正极连接到塔身第16层的层也就是正极下图的红色线划线代表跳线,其中的红色圈圈意思是说焊接需要焊接到那一层。
第十步:将塔的最下面一层,也就是第一层LED的竖的一排焊接到PCB板的J1---J16。
第十一步:利用跳线,将每一层和J17---J32连接在一起,第一层和J17连接,第二层连接J18,,第三层和J19连接,第四层连接J20,第五层和J21,第六层和J22连接,第二层连接J18连接,第二层连接J18以此类推,但是我们底板已经做好1到8层从PCB板的一个空通过,9到16层从PCB板的另一个空通过,制作时要认真看如下步骤。
(1)将跳线焊接在每一层:
  • 将焊接的好的跳线穿过PCB板,如下图所示,其中第一到第八层的线穿过1至8层,第九到第十六层的线穿过9至16层:
(3)将第一层到第八层的线对应焊接到J17---J24(1层到8层),将第九层到第十六层的线对应焊接到J25---J32(9层到16层):
亲,辛苦了!到这里就大概制作完成了,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检查,有问题的稍微改进一下,上电享受自己的制作成果吧,广州塔的效果带来的震撼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哦!

广州塔制作的元器件列表:
Comment
Designator
Quantity

晶振
12MHZ
1
1421
电容30pf
C1, C2,C5
3

电解电容470uf
C4
1
145
MINI-USB
P1
1
3136
插件电阻56R
R1, R2, ,,,,,,R20,R21
20

插件电阻100K
R5,R22
2

自锁开关
S
1
3108
侧卧开关
S1
1
14
七彩LED
D1,D2,D3,D4
4

红外接收管
LED_S
1

40P芯片座
U7
1

芯片STC12C5A60S2
U7
1

4P插针
x
1
275
PCB板

1
红外遥控器

1
5米(白色)
1

模板

1
铜柱+9颗M3螺丝
M3*12
4
9030
一分二音频座

1
电源音频一体线

1
led

300

单片机源程序(广州塔旋转效果):
//旋转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0=P0^0;//层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sbit P4_6=P4^6;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竖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sbit P4_4=P4^4;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00;j++);
}

void main()
{
        P4SW =0XFF;

        P4M0=0xef;//  BIN(11111111);//P2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4M1=0x00;
        P1M0=0xff;//P0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0x00;
        P0M0=0xff;//P0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1=0x00;
        while(1)
        {
//将每一层都设置为高电平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1=1;
                P0_0=1;
//1、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一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0;//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2、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二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0;//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3、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三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0;//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4、以下代码效果为第四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0;//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5、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五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0;//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6、以下代码效果为第六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0;//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7、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七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0;//J7
                P2_0=1;//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8、以下代码效果为第八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0;//J8
                P2_1=1;//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9、以下代码效果为第九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0;//J9
                P2_2=1;//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10、以下代码效果为第十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P3_1=1;//J2
                P3_3=1;//J3
                P3_4=1;//J4
                P3_5=1;//J5
                P3_6=1;//J6
                P3_7=1;//J7
                P2_0=1;//J8
                P2_1=1;//J9
                P2_2=0;//J10
                P2_3=1;//J11
                P2_4=1;//J12
                P2_5=1;//J13
                P2_6=1;//J14
                P2_7=1;//J15
                P4_4=1;//J16
                delay_1ms(2000);//第一竖LED点亮保持2秒时间

//11、以下代码效果为第十一竖LED点亮,其他竖LED灭
                P3_0=1;//J1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5-08):
求分享  1664789490@qq.com

网友B:
为什么程序下载显示成功却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C:
看起来挺全的,决定看看去。

网友D:
谢谢!看起来不错,准备做个玩玩

网友E:
谢谢分享哦、这个广州塔好酷炫、、正需要

网友E:
非常详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F:
没有密码啊 你用winrar来解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密码啊 你用winrar来解压

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密码啊 你用winrar来解压

还是不行

网友H(2017-06-13):
菜鸟入门不知道能否完成

网友I:
怎么要密码?

网友J:
下载了,但是没有遥控器也是悲催哈,怎么解决 呢?

网友J:
请问资料里的程序完全吗?我也想搞一个玩一下,求楼主那个洞洞模板的尺寸

网友J:
怎么我下载了不要密码??怀疑你的电脑是假的哦,哈哈

网友K(2017-08-11):
学习了!这个灯脚模板自制的太费劲,还是买来的实用!

网友L:
楼主,这个是套件吗?

网友M:
我想问一下,怎样操作才能让七彩快闪LED显示自己想要的颜色

网友N(2017-09-21):
谢谢分享,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N:
你个压缩包要密码的,可以告诉我密码吗?

网友O:
这个可以卖钱啊?

网友P:
楼主,颜色变换是怎么控制的,可以详细说下吗,我的QQ2033232388,必有重谢

网友Q:
求分享745754515@qq.com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怎么我下载了不要密码??怀疑你的电脑是假的哦,哈哈

能不能发我邮箱啊,2012555158@qq.com,下载不了

网友S(2017-10-22):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视频,1282492058@qq.com

网友Q:
楼主,为什么原理图里面没有电解质电容C4 ?

网友T:
谁下载了的,大家都是大好人,能不能分享下,2535371909@qq.com

网友U(2017-12-19):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仿制这个小蛮腰,但是不知道你那个 模板 的尺寸是多大呢?
能否分享下你那个模板的尺寸呢?

网友V:
楼主厉害。为什么下了两次都没下载下附件来,还扣了我两次的积分。。。

网友W:
如果跳线错了芯片会坏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E:
非常详尽啊、。谢谢楼主了

我手机下载了,怎么都不能打开,请教

网友W:
求教程544973007@qq.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J:
怎么我下载了不要密码??怀疑你的电脑是假的哦,哈哈

你怎么下载的

网友X:
小蛮腰的灯光效果是彩色的,有没有办法用三色灯取代单色灯?那样的话,效果更加炫酷吧!

网友Y:
能把新广州塔的压缩文件给我吗

网友Y: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W:
压缩包里的控制板焊接和程序如何烧进单片机方法能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还看不大懂

网友W:
引用 网友Y:
能把新广州塔的压缩文件给我吗

你直接下载就行了,上面有

网友W:
引用 网友Y:
能把新广州塔的压缩文件给我吗

压缩包文件下了也一样,只是程序下载了下来,主要的焊接控制板都也还是没有看懂,焊接LED灯倒是看懂了

网友W:
控制板不会焊...什么地方能买到焊好的控制板

网友Z:
看似简单,好复杂,学习了

网友AA:
可惜下不了 积分不足

网友AB(2018-01-19):
跟你说,不带锁存器的这一版非常垃圾,LED很容易被坏掉

网友AC:
这个带频谱程序的吗?

网友AB:
应该有不少坏掉的LED吧

网友AA:
这个电路怎么没有驱动芯片,会不会用不了多久烧掉啊,ic资料单脚最大20mA,芯片总共不能大于120mA,估计一个led2mA吧,单路16个亮超标,全亮16x16x2有500多呢

网友AB:
服了!那程序16进制不用,非要写一大堆

网友AD:
解压密码是什么啊??

网友AE(2018-02-18):
漂亮,想做一个,材料都有,不过只能用万能板做了。

网友AF:
好资料!!!!可惜积分不足啊!!!!

网友AG:
怎么检查二极管是否是好的啊

网友AH:
请问led是直接接io口吗,要有哪些硬件

网友AI:
楼主你的电路板是自己焊接?还是买接好的?

网友AJ:
求密码891509558@qq.com

网友AK(2018-04-01):
楼主人材一个

网友AK:
照做一个看看

网友AL:
很好.看起来很美

网友AL:
下载来看看,但就是没黑币

网友AM:
哇塞,刚好想做这个

网友AN:
有这程序的仿真图吗

网友AO:
真的六六六啊!   完美的教材

网友AP:
广州塔测试每一层咋弄,求大佬指教

网友AQ(2018-05-01):
18樓 這遥控器現在外面賣家也有一堆囉
只要有心一定可以製作出來的

网友AR:
谁下载了的,麻烦发一下邮箱1304541453qq.com。。谢谢。

网友AS(2018-06-19):
讲解很详细哦 楼主不错

网友AS:
怎么要密码啊,告诉下密码

网友AT:
真是太漂亮了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AU:
效果看起来还真不错~

网友AV:
你这个下载不了啊都付了几十黑币了

网友AW:
您好,我是苏州锋驰单片机原厂,本司可替代松瀚2711,义隆飞凌153系列,价格低廉质量好售后优,如有需要致电张R:15050229229

网友AX:
我下载了这个程序解压了   用下载器打不开下载的程序

网友AY(2018-07-31):
非常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AZ:
引用 网友P:
楼主,颜色变换是怎么控制的,可以详细说下吗,我的QQ2033232388,必有重谢

这个应该是灯本身有多种颜色,你只要控制它亮就行

网友BA(2018-09-15):
非常很好

网友BB:
为啥第二个压缩包需要密码?

网友BC(2018-10-18):
一直想做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网友BD:
很给力啊

网友BE:
材料买回来了,准备入手

网友BF:
我大一做的这个,板子是自己焊出来的,光设计就花了一两周的时间,焊塔差不多花了两周,最终效果出现了bug,最后只有炫目的效果了,嘿嘿,感觉还有收获的

网友BG(2018-11-19):
里面的压缩包,跟外没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BC:
那个焊灯的模板怎么做?

网友BH:
谢谢分享哦、这个广州塔好酷炫

网友BI:
好啊不错下载个试试

网友BJ:
简直不要太六

网友BK(2018-12-24):
正想做一个,先学习学习,只是解压后文件夹里的压缩文件需要密码,密码多少啊?

网友BL(2019-02-28):
求分享一份,893020302@qq.com

网友BM:
上个点亮的照片看看呀,或者拍一段视频看看

网友BN(2019-06-04):
这个程序里面带不带遥控器控制的代码

网友BC:
什么颜色的灯好看?

网友BO:
引用 网友AZ:
这个应该是灯本身有多种颜色,你只要控制它亮就行

两脚灯不可控啊,我一直好奇怎么控制的

网友BP:
很喜欢了 认真制作了

网友BQ(2019-07-24):
想做一个,请给套资料吧

网友BR(2019-09-04):
66666请问灯珠买300个七彩的吗

网友BS: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T(2019-10-10):
看起来很棒啊,新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已经买了

网友BT:
不知道新手可不可以做,看起来还是有点复杂

网友BU:
这个可以,练练动手能力

网友BV(2019-11-09):
求分享:2651345784@qq.com

网友BW(2020-03-16):
资料齐全,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X:
参考各位的实战应用,有助于我的提高,谢谢你们

网友BW:
视频在哪?想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Y(2020-05-06):
很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BZ(2020-09-20):
非常不错,芯片选择一定要注意,要选择stc12c5a60s2,选错芯片编译会出错

网友CA(2021-03-21):
我也要制作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CB:
人才,不顶不行。光是这份耐心,佩服!

网友CC(2022-08-29):
能用吗?有那位下载做出来能用的?我也去下载DIY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