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与GSM-TC35i连接发送短信(已验证成功)

楼主(2017-04-19):
/************************************************************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后如果gprs模块找到服务商信号,就拨打指定电话。
1.将自己的51单片机的串口1连接到GSM 232上
2.找到程序中前面的#define处,根据说明修改好自己的单片机配置,编译程序
2.下载程序
3.等待发送成功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char sms_text[] = "abc123";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while(1)
    {

        Uart1Sends("AT+CSCS=\"GSM\"\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S=\"13878963728\"\r\n");//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
        DelaySec(5);//延时3秒
        Uart1Sends(sms_text);//修改短信内容
        Uart1Send(0x1a);
        DelaySec(15);//延时20秒
    }

}

网友A:
资料不错!楼主能分享原理图吗

网友B(2020-04-02):
这个程序下载好就自动发送短信吗?没有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