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的网外远程通信功能

楼主:
求大神知道,我每次连接外网的时候都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如下图

网友A(2018-03-01):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1、正常情况,内网可访问外网,前提前是外网服务器IP和端口己知。2

网友C:
mark,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有高人能出来指点下

网友D:
ESP8266的固件是厂家的?

网友E:
一般的用户IP是动态随机分配的吧。

网友F(2018-07-09):
先试试用 USR-TCP232-Test 测试一下能不能连接上你的手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