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和51定时器的初始化差别,在网上没有找到

楼主(2017-04-19):
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的,请发一下邮箱287442420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A:
研读两者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书上明明有,就是不看书,欢喜到网上听人瞎讲。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自己看手册最好 真的 STC的手册写的跟教科书似的 通读一遍基本上入门学习都可以的

15的和之前的没什么区别 一样用 就是12T模式而已 日常用和学习都足够了 将来你有兴趣继续渗入研究 写更大的程序 用1T的时候设置稍微有点不同 也就是几个寄存器设置一下

还是建议你自己仔细读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