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方光做出来后一直在呼吸等模式跳不出来,按键按上没反应

楼主(2017-04-19):
立方光做出来后一直在呼吸等模式跳不出来,按键按上没反应,以下是主程序,晶振是22点几的,线路检查后无错误。
延时
void delay(int t)
{
        int i;
        while(t--)
                for(i=0;i<700;i++);
}
void delay1(int t)
{
        char i;
        while(t--)
                for(i=0;i<20;i++);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i,j;
        char go;
        delay(800);
        init();        //3õê¼»ˉoˉêy
////////////////////////oôÎüμÆ

        while(!menu)
        {
                P2=0xff;
          P0=0;
          P2=0x80;
          P4=1;
                for(i=0;i<400;i++)
                {
                        key_menu_scan();
                        if(menu)
                                break;
                        P0=0x80;
                        delay1(i);
                        P0=0;
                        delay1(400-i);
                        if(i<200)
                        {
                                j=2;
                                while(j--)
                                {
                                        P0=0x80;
                                        delay1(i);
                                        P0=0;
                                        delay1(400-i);
                                }
                        }
                }
                for(i=0;i<401;i++)
                {
                        if(menu)
                                break;
                        key_menu_scan();
                        P0=0x80;
                        delay1(400-i);
                        P0=0;
                        delay1(i);
                        if(i>200)
                        {
                                j=2;
                                while(j--)
                                {
                                        P0=0x80;
                                        delay1(400-i);
                                        P0=0;
                                        delay1(i);
                                }
                        }
                }

                for(i=0;i<400;i++)
                {
                        key_menu_scan();
                        if(menu)
                                break;
                        P0=0x80;
                        delay1(i);
                        P0=0;
                        delay1(400-i);
                        if(i<200)
                        {
                                j=2;
                                while(j--)
                                {
                                        P0=0x80;
                                        delay1(i);
                                        P0=0;
                                        delay1(400-i);
                                }
                        }
                }
                for(i=0;i<401;i++)
                {
                        if(menu)
                                break;
                        key_menu_scan();
                        P0=0x80;
                        delay1(400-i);
                        P0=0;
                        delay1(i);
                        if(i>200)
                        {
                                j=2;
                                while(j--)
                                {
                                        P0=0x80;
                                        delay1(400-i);
                                        P0=0;
                                        delay1(i);
                                }
                        }
                }
        }
        P4M0=0x00; //P3¿úéèÖÃÎa׼˫Ïò¿ú
///////////////////////////¿a»úé¨Ãè
        turn_on(10);
        H_scan(20);
        V_scan(20);
        W_scan(20);
/////////////////Ö÷2Ëμ¥Ñ¡Ïî
        while(1)
        {
                hy(number+37*8,2);
                while(!amenu)
                {
                        W_side(number+(36+menu)*8,1,45);
                }
                switch(menu){
                case 1://òôÆ×ÏÔê¾
                        delay(400);
                        while(!out)
                        {
                                TR0=1;
                                FFT();
                        }
                        TR0=0;
                        break;
                case 2://¶ˉ»-ÏÔê¾
                        delay(400);
                        amenu=0;//menu=1;
                        go=1;
                        cut();
                        go=1;
                        while(go)        //¶ˉ»-£oμ1¼Æê±98765443210
                        {
                                for(i=0;i<10;i++)
                                        hy(number+27*8+i*8,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ÖĸDy×a
                        {
                                zimu(number,19,12,1);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½e×ÖËtμãμÆDy×a
                        {
                                fn(4);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
                                out=0;
                                flash0(2);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μ¥2ãéÏÏÂ
                        {
                                linkpc1(10);
                                pc1(4,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
                                leitu(yc_table,5,2);        //I ai U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
                                denghuo(3);                //íò¼òμÆ»e
                                if(out==1)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Ë®μÎ
                        {
                                water1(1,2,10);water1(2,4,10);
                                water1(4,3,10);water1(7,1,10);
                                water1(5,6,10);
                                water2(0,2,7,1,9);
                                water2(2,4,7,7,9);
                                water2(4,7,7,1,9);
                                water2(3,6,7,7,9);
                                water2(4,1,6,6,9);
                                water2(7,3,1,2,9);
                                water3(0,4,7,4,5,1,9);
                                water3(7,7,0,0,0,7,9);
                                water3(0,6,6,6,5,1,9);
                                water3(6,7,0,0,2,2,9);
                                water3(3,3,6,6,2,2,9);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à′»Ø×a¶ˉ
                        {
                                clc();
                                link_pingmian1(1);
                                pingmian1(8,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ϽμÏÔ×Ö
                        {
                                for(i=0;i<7;i++)
                                        print(tab_print+i*8,1);
                                for(i=7;i<11;i++)
                                        print(tab_print+i*8,0);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360¶èμ¥Ãæ×ß
                        {
                                clc();
                                link_jb0(1);
                                jb0(10,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óóòÏÔ×Ö
                        {
                                yinchu(yc_table,5,9);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360¶èμ¥Ãæ×ß
                        {
                                clc();
                                link_jb0(1);
                                jb0(10,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Dy×aìõ1
                        {
                                link(9);
                                xuanzhuantiao(1,8,4);
                                xuanzhuantiao(0,8,4);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Dy×aìõ2
                        {
                                xuanzhuantiao2(3,3);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ÇúÃæDy×a
                        {
                                qumianxuanzhuan(1,10,4);
                                qumianxuanzhuan(0,10,4);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ÇúÃæDy×a2
                        {
                                qumianxuanzhuan2(13,4);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Dy×aìõ
                        {
                                xuanzhuantiao(1,4,4);
                                xuanzhuantiao(1,3,5);
                                xuanzhuantiao(1,2,6);
                                xuanzhuantiao(1,1,7);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Ñ©»¨Dy×a
                        {
                                donghua(bianxing_table,11,1,24);
                                xzcube();
                                donghua(y_table,6,5,5);
                                donghua(x_table,6,5,5);
                                donghua(z_table,6,5,5);
                                link00();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éìËõ
                        {
                                shensuo(5);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2¨àË
                        {
                                donghua(sin_cube_table,14,22,5);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½¿òêÕËõ
                        {
                                for(i=0;i<3;i++)
                                        for(j=0;j<3;j++)
                                                cube(0,j,6);
                                for(i=0;i<3;i++)
                                        for(j=0;j<3;j++)
                                                cube(1,j,6);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DÄìø¶ˉ
                        {
                                donghua(hart_table,2,10,32);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éáμçÂ¥ìY
                        {
                                for(i=2;i>0;i--)
                                                shandian(i);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ÖĸéÏéy9-0
                        {
                                szfc0(10);
                                if(out)
                                        go=1;
                                else
                                        go=0;
                        }
                        go=1;
                        while(go)  //éÏéyÑØ
                        {
                                rain(1,10,9);
                                rain(0,10,9);
                                if(out)
                                        go=1;
                                else
                                        go=0;
                        }
                        break;
                case 3://ò1μÆÄ£ê½
                        delay(200);
                        LED();break;
                }
                out=0;
                amenu=0;
                menu=1;

楼主:
写入程序时,复位用作io已经选择